[其他] 一个垃圾的收音机开关设计的非常不合理

楼主(2023-05-01):
虽然说收音机很垃圾,但是接收灵敏度非常高,基本上能顶得上得生的。pl660的。。

网友A:
乐延,当时买了两个,都是十四五块一个

网友:
DSP的收音机灵敏度一般都可以。

网友:
拆的不够详细呀

网友:
没介绍开关怎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延,当时买了两个,都是十四五块一个

能外加个调谐存储旋钮就完美了。。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的没几个了吧

网友:
这种带开关的电位器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
以后出去,拿个收音机,比一般的B格要高。

网友:
带音量开关的电位器比较耐用,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这PCB设计是不是有问题,螺丝孔那走线都不绕开一下?

网友:
图片拍的少了,没拆全面。

网友:
这种旋钮开关电位器以前便携收音机很常见。

网友:
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乐廷T3插卡音箱,收音机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
电位器开关连体结构,零几年在小收音机很常见,元件少装配容易。楼主喜欢电子开关,按钮控制音量等。

网友:
这种开关以前是最典型的!

网友:
音量电位器带电源开关,很普通的设计,没看到哪不合理

网友:
非常普通的一个开关,以前都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