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来个AEG电起子 蓝色应该是老款德国产 拆到波箱拆不出来了

楼主(2023-05-01):
蓝色应该是老款德国产,新的都是桔黄色国产了这个成色好没细拆,现在用的这个拆到波箱拆不出来了,螺丝孔开裂现在试了AB胶等干了观察下

网友A:
看起来比较厚重的感觉,可能动力比较强

网友B:
这驱动这么简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驱动这么简洁嘛

必须的,德国技术就是这么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较厚重的感觉,可能动力比较强

300转顶级速度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驱动这么简洁嘛

有刷电机而且不带调速,只需一个正反切换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越简单月可靠,只要用的开关好

网友C:
把高低速开关,翘下来。就可以把波箱拿下来。我有一个橙色的,拆的时候疑惑了很久。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C:
把高低速开关,翘下来。就可以把波箱拿下来。我有一个橙色的,拆的时候疑惑了很久。 ...

往内部撬吗?下次弄的时候再试试,这个成色不错收藏吃灰去,橙色的我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内部撬吗?下次弄的时候再试试,这个成色不错收藏吃灰去,橙色的我在用 ...

往外面翘

网友:
图片中箭头所指处里边有个卡簧,拆掉后,就可以将这个波箱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