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假期第二天拆修电视盒子遥控器

楼主(2023-05-01):
家里的电视盒子遥控器失灵很久了,电视不能方便调节了,于是就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复。

拆开一看脏得受不了

只有两颗芯片

看着质量还过得去,估计没啥大问题,遂清理干净

先散件测试控制电视,完全正常。为了免去以后麻烦,再次加上外衣(刚入手时曾穿过外衣,就被老父亲换电池时撕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应该是通用型的,坏了可以某宝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遥控一般不好坏,大多都是摔坏的

网友:
遥控器热缩膜也便宜,吹风机吹下就行了,签到红包撸过一些

网友A:
遥控器一般不坏,损坏大概率故障是接触不良或者电池漏液腐蚀,能修则修,不能修网购替换品,价格不是很高。

网友:
锅仔片的手感好

网友:
机顶盒的基本通用

网友:
导电橡胶触点易老化,清洗用不了多久又不好用了

网友:
做个万能遥控器

网友:
这种最怕漏液,一漏液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一般不坏,损坏大概率故障是接触不良或者电池漏液腐蚀,能修则修,不能修网购替换品,价格不是很高。 ...

我家的机顶盒遥控器 是领导 一屁股 坐上去后,芯片挂了.....

网友:
基本都是清理一下就行的,一般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机顶盒遥控大都一样

网友:
我家的,机顶盒遥控器,都是摔坏的,已经换了二个。

网友:
遥控器最好用碳性电池,碱性的漏液就容易腐蚀电路板。

网友:
遥控器如果裸奔,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太脏了这个

网友:
外壳发黄了试试双氧水浸泡加紫外线照射可以漂白

网友:
这外衣看着不结实,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
导电橡胶老化,只能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