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映泰B85-MG无法使用独立显卡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23-05-01):
CPU G3240
硬盘120G SSD
主板映泰B85-MG
插入独显在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在BISS里也显示不存在,屏幕插入独显不显示也不亮屏,但是用集显可以点亮屏幕,请问有坛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主板屏蔽了,或者是优先级设置错了。

网友:
就两种可能,显卡坏的,bios设置错误

网友:
扣电池,清CMOS

网友:
要么设置问题  要么卡槽问题 要么卡问题   卡槽或者卡问题都会导致直接转到集显  而且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见  记得设置问题是能看见来着?

网友:
1.恢复出厂bios,2.把主要显示改为pcie

网友:
BISS是撸主创造的新名词?

网友:
可能插槽坏了

网友:
去官网下个BIOS刷下

网友:
U坏,U插槽坏,散热器先不装或重新装看看,观察有没有歪针

网友:
显卡不好,或者插口接触不好。

网友:
什么显卡?显卡电源插上了吗?

网友A:
你的显卡没坏吧,显卡不上电就是这样

网友B:
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或安装错误?!

网友:
不兼容~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内部图形选独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没坏吧,显卡不上电就是这样

660TI双6PIN电源插头,显卡在G41的电脑能显示屏幕,在这台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没有安装或安装错误?!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显示插入硬件,更别说打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图形选独显试试

刚刚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结果独显还是不显示,集显也不显示了,最后只能抠掉主板电池才恢复集显显示功能。

网友:
我觉得大概率是你主板上pcie供电没出,你换张别的显卡插这张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