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详细台扇改装图文教程!电容降速+免胶水轴套改轴承

楼主(2023-05-01):
天有点热,夏季来临前再次改装我的老风扇,降速很早就改了,但是去年轴套卡死一次我是没想到的,彻底清洁换油后还是会发热担心寿命短,前几天再次将轴套改了轴承。
一:阻容降压限速,这里最重要的时电容取值,之前查看过很多本站的一些教程,好像都不是很完善,给啥参数的都有,包括我自己之前也发表过,但是当时考虑不周,而且时间过长改不了了,这里更正容量(单位uf)=电机最大功率P/15.2   并重发修正图片版且给出计算过程供参考。看下图

二:轴套改轴承,很可惜这里我给风扇自带的原轴套固定外壳脚掰断了,所以用了胶水。各位以此为鉴小心操作应该可以做到无损拆装。
下面放步骤,基本看图就能懂,还是提几句。首先是电机外观和尺寸测量,看是否和我的一致,其他款电机仅供参考。其次在拆装的步骤中,轴体的固定脚一定不能反复掰动,掰下来后把轴套的上的紧固片反过来放到轴承上,高度调整好,最后在装上固定盖,一次性装好不要重复拆。
外观和尺寸:球形轴套,直径约16.6mm,这里采用688轴承,608尺寸的直径和高度都不合适,且难以定位中心点,688高度偏矮了,但是装上后和主轴挺紧不会前后晃,如果单心位移可以后期在外表面用一点粘度小的703硅橡胶定位,也方便拆除。

轴承的安装:用圆轴套的全部配件卡住轴承,非常稳定且有微动空间,防止装上中轴后角度不合适。注意将黑色紧固贴片翻过来扣住轴承,且中间的爪子要用钳子掰一下,否则过高太紧不好盖上。(补充一下轴承2边的密封圈是和外圈同步静止的,最内圈单独转)

最后完美收工,我已经测试完美风扇已经装好了,没有拍最后电机的照片,其实就跟开头轴承的差不多,轴承在里面看不见。

楼主(2023-07-29):
使用一个月后续!那个黑色的紧固片上面有几个爪子不能掰!掰了也没用,三脚外壳铝脚金属疲劳没法再压紧。而且会导致盖在轴承上轴承受力不均,轴承需要完全水平,否则会导致和主轴摩擦,伤主轴而且有噪音。
我前后都掰了,但是前轴承没事,后轴承有问题!受力不均,摩擦有噪音。
有2个原因,1是掰的不均。2.是掰的角度过大轴承没压紧,会受重力影响。主轴上面被轴承边缘磨出2道痕迹。
改进不要掰那个紧固片,盖子不用完全盖上,用2mm螺丝螺母穿过孔位固定,不仅能压紧轴承,也更水平,最好直接10块钱买个合适的外壳直接换!不用太折腾。
我粘了胶,听说无刷好直接换了无刷,很垃圾,风量完全被原电机吊打,效率并没有多少提升,有点后悔。最大功率只有10w左右≈原装电机15w,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高。
并且无极调速很难用,没法固定档位,电位器旋钮太滑也没手感,只有45度左右的角度可以调节,超过或不够都不转,很难精准控制,电位器远没有原装6档方便。可以看我新帖了有。

网友A(2023-05-01):
我这小风扇就是因为轴套太卡烧了电机的

网友:
直接改直流无刷电机得了,无极调速体验很好的

网友:
这种采用轴套的风扇阻力大得多,改轴承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不错是个好办法

网友B:
这种改装我也想过,没有多大的意义。外壳如果比较漂亮和坚固的可以考虑改直流的。其他的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小风扇就是因为轴套太卡烧了电机的

就我自己用的风扇,2秒钟没启动我就立马关了,拿个棍子扒拉一下扇叶,果然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我也想过,没有多大的意义。外壳如果比较漂亮和坚固的可以考虑改直流的。其他的真没必要。 ...

风扇出租屋捡的,轴承3块钱,胶水倒贴我1块钱,不想买太贵的,出租屋用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但是也不能立马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装我也想过,没有多大的意义。外壳如果比较漂亮和坚固的可以考虑改直流的。其他的真没必要。 ...

后面风扇也不会改直流了,不需要这种能把头都吹飞的风扇,准备买个7-8寸无刷的,桌面风扇里最大号的那种,风量足够比这好看的多也便携。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C:
三个爪子都断了?可以打磨一下用锡焊一圈给它焊上。或者在边缘打几个孔用M3的不锈钢螺丝固定。

网友:
不花钱用砂纸打磨一下电机轴再加点机油也能凑合用

网友:
这风扇电机基本就半永久了吧,楼主厉害

网友:
加轴承是最简单、花费最少的办法!

网友D:
轴承在哪里买的店名

网友E:
俺家风扇电机好的,就是塑料壳腐朽了,肿么办

网友:
改装,改装,旧貌换新颜,我是直接换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爪子都断了?可以打磨一下用锡焊一圈给它焊上。或者在边缘打几个孔用M3的不锈钢螺丝固定。 ...

装上就断了一个,另外2个也快断了,我拆下来后就断了。锡焊应该不行,这个不是铜的。打孔可以,当时没想到而且手边没有合适的螺丝,刚好有ab胶可以用直接粘了,也挺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在哪里买的店名

苏州昊通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家风扇电机好的,就是塑料壳腐朽了,肿么办

买一样的壳子换上,或者胶水加固。想不到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