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欲善坊的锂电锤怎么样?

楼主(2023-05-01):
我原来的小凡5401锂电锤坏了,想再买一台,PDD上欲善坊看似很便宜,不知质量怎么样?

网友:
价值也太便宜了吧,没有用过,能买到手上有的电池插脚可以试试,便宜啊。

网友:
试了才知道啊。

网友:
你买个试试,告诉我,哈哈哈

网友A:
真不如买个品牌插电220V的,便宜的锂电用一阵坏了又要买一个,算下来更亏

网友B:
69和98那种用的是550有刷电机,功率太小不能要。128那个无刷的可以考虑。看你都用坏一个了,说明使用率还是蛮高的,建议买再贵一点的,功率再大一点的,否则再坏了花钱是小事,耽误事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不如买个品牌插电220V的,便宜的锂电用一阵坏了又要买一个,算下来更亏

插电的电锤还是不如锂电的,首先电锤打孔很多在高处要登梯子,要接很长的线,麻烦,其次,凡是220伏的电器都可能会遇到漏电问题,即使机器没问题,遇到天气太潮湿也会漏电,要是在高处再遇上漏电,突然麻一下搞不好就会跌下来,那个后果就严重了,锂电池的就没这个危险,多花点钱提高安全度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的电锤还是不如锂电的,首先电锤打孔很多在高处要登梯子,要接很长的线,麻烦,其次,凡是220伏的电 ...

赞成的观点,这几年用大有5401,出门安装太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9和98那种用的是550有刷电机,功率太小不能要。128那个无刷的可以考虑。看你都用坏一个了,说明使用率还是 ...

确实,工具是拿来用的,玩具级的算了。

网友:
除了长时间干大的孔用插电的,正常就用5401。5401打砖墙16孔一下很轻松。要是家有首选插电的。插电的在家用只要不人为损坏能用一辈子。专业干活必须用锂电,现在的人工不便宜,时间就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69和98那种用的是550有刷电机,功率太小不能要。128那个无刷的可以考虑。看你都用坏一个了,说明使用率还是 ...

您眼尖,便宜的两款是有刷机,贵的那款仿大有5401,我前面烧掉的小凡5401也是仿大有5401的。现在我手里的电池都是大艺A3平台,买个大有5401电池不通用,还得买电池与充电器,出门干活东西带的太多不方便。220V插电电锤我还有三把,一把是26东成两用,一把是杂牌三用,一把是大有1107三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工具

网友:
楼主腻害,家当多,便宜货虽然我不推荐,不过搞一台研究还是可以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的电锤还是不如锂电的,首先电锤打孔很多在高处要登梯子,要接很长的线,麻烦,其次,凡是220伏的电 ...

重点是楼主明显不想多花钱

网友:
我发过拆机贴

网友:
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眼尖,便宜的两款是有刷机,贵的那款仿大有5401,我前面烧掉的小凡5401也是仿大有5401的。现在我手里的 ...

可以买转接器啊,现在大有电池协议已经破解了。我现在就用威克士电池通过 转接器插大有用。就是转大有的转接器有点贵 。40

网友:
常用的话就买个好点的吧,不买大有,也得东城,小强那种吧

网友:
还是得买好点工具,有时候工具坏了,很耽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工具

楼主水钻用过这么多啊,请教一下,水钻钻头用哪个牌子的好?我发现好些水钻钻头表面没有啥金刚砂,玻璃瓷砖钻头表面都是金刚砂,没金刚砂一定效率很低吧?是要磨掉一些才会出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