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手机快充充电器

楼主(2023-05-02):
手头的一个手机快充充电器充不了电,故障是接触不良,用手按着才能正常充电,就把它拆了,修复一下。

网友:
焊接成固定插头凑合用。楼主电源品牌挺贵的,曾经6口卖到100多元。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不错,能用铜板做散热器的差不了。

网友:
充电头现在也是高科技了

网友:
这是牌子货,可以

网友:
这款里面设计挺复杂的。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还用铜片作散热器。

网友:
看里面还不错,这种折叠插头就是个定时ZD,说不好哪天就OVER

网友:
好东西做工就是不一样

网友:
转轴收纳的插头很容易断

网友:
能用好料的,质量都不差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至少不山寨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网友:
牌子不错,做工也可以

网友:
居然用了黄铜散热片,外壳破坏了,要用毛巾包着上大锤

网友:
牌子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接触不良,这样设计不好

网友:
没有铁块配重,好货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