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年前的一个平板电脑电源

楼主(2023-05-02):
以前买平板的时候自带的电源,平板早坏了,9V1.5A的,以前坏过被我砸开换了IC,加了IC座,方便随时坏了修这次是电源线外皮断了,拆开把电源线改一下,以前次级的二极管也坏了,找到一个旧的但是脚太短掰不成原先的位置,只好从中间的孔绕过到背面焊接,之前外壳没粘,这次用双面胶绕一圈合上再用胶带缠绕了几圈,对了,原本指示灯是没焊接,外壳上面也没有孔,我自己加的LED,加的限流电阻,自己钻的外壳孔

网友A:
这平板电源做工也不怎样啊,看来平板也不怎样

网友:
够折腾的  哈哈

网友:
二极管短了,用一小段电线接上也行。

网友:
换的二极管真粗,下次怎么也不会是它坏了

网友:
没事多折腾。

网友:
以前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款看着不怎么样,分立件的,便于维修。

网友:
改造的台灯也上镜了。

网友:
五一放假把你闲的

网友B:
这是物尽其用吗,IC还加座,这是准备长期换芯啊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修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功率不大,能胜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物尽其用吗,IC还加座,这是准备长期换芯啊

可以做传家宝了。哈哈哈

网友:
这电源值了,可以多次折腾

网友:
芯片都能换成免焊接插拔,顺便增加电位器改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平板电源做工也不怎样啊,看来平板也不怎样

国产平板配这样的电源很正常!

网友:
楼主真有心情,平板坏了还折腾电源,哈哈,

网友:
双面胶贴合还真是打算长期拆修了,其实可以用热熔胶在里面打上一圈,要拆就外圈加热一下

网友:
都是傻大黑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平板电源做工也不怎样啊,看来平板也不怎样

平板确实挺垃圾2.3的安卓系统,10多年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