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隔離變壓器~(youtube視頻,不能看的請別點擊進去!))

楼主(2023-05-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U6VwHUnY4

网友:
维修热地电源用隔离变压器还是安全的

网友:
功率有多大?

网友A:
在想,如果全部电都不接地,包括发电厂也不接地,是不是触电事故好少很多?

网友:
维修用不了多大功率的,最好大的小的都有,像开关电源电磁炉这样容易炸管的,变压器内阻大可以避免功率管短路造成的功率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想,如果全部电都不接地,包括发电厂也不接地,是不是触电事故好少很多? ...

請你看清楚第二張的圖片!有些視頻我不敢上傳,因為我怕別人學我做,萬一兩極都碰了,這責任我可負擔不起啊!

网友:
确实,维修时用个隔离变压器会好很多。

网友:
一直也想弄个,就是没动手,主要还是等合适的材料,直接买现成的觉得又没那个迫切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你看清楚第二張的圖片!有些視頻我不敢上傳,因為我怕別人學我做,萬一兩極都碰了,這責任我可負擔不起 ...

即使有隔离变压器也不要粗心大意,你要是在隔离端形成回路,可没有漏保什么的能保护你。

网友B:
隔离变压器直接两个微波炉的搞定,垃圾回收站运气好一次就可以找齐。微波炉的500-700w。

网友:
实际绕的话,匝数为1:1.05或者1:1.1

网友:
这么多年没用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
相当于单手触摸,安全可靠!

网友C:
双手触摸的话漏保都救不了你…

网友:
隔离变压器也不是完全安全的,不要同时碰触两根线,还有就是容量大了体积太大不适合家用维修,个人观点勿喷

网友:
有个隔离变压器当然好,功率小了没啥用,功率大的可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手触摸的话漏保都救不了你…

是的,我另外一個視頻能看見,萬用表顯示是220V以上的!我都是觸摸其中一個端口而已,因為我知道稍微不慎同時接觸兩端我會有電擊的危險,由於很多人不懂什麼玩意,就算試做成功了,這一點一旦不小心就麻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直接两个微波炉的搞定,垃圾回收站运气好一次就可以找齐。微波炉的500-700w。 ...

是的,我們這邊多的是,隨便撿一台就可以了,但是我只是做實驗而已,因為小時候被這電路不小心電過,現在又想玩玩而已!(我用的是12V低電壓的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