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12V小主机增加大量硬盘供电口【开源】

楼主(2023-05-02):
为12V小主机增加大量硬盘供电口【开源】

阅读下文前,请先明确此设计用于12V直供电的小主机或者那些12V能力超级过剩的矿机电,其他用ATX电源的情况自觉退散,避免鸡同鸭讲。

对于通过12V电源供电的NAS,由于设计上肯定是12V直通,只要简单更换适配器和线路,12V不是问题,对硬盘的供电限制,往往限制在DC电源羸弱的5V设计上。而且根据常见主板的设计,本来就不行的5V,同时需要被DDR内存和USB共享。所以为了连接多个SATA,需要对5V进行大电流扩展,并提供相应接口。SATA线缆的压接不难,试两次就会了。
设计核心降压模块采用拆机货色ZXDN10,采用12V输入,带载能力为5V10A,参考单价:2元,不包邮。降压前后各安装0603保险丝,前级建议使用4A或5A的,因为这类BUCK类型的电源,最恶性的损坏下(上管击穿),可能造成12V直通到5V输出端,每一路5V输出都预留安装一只TVS二极管(并且不通过后级10A保险)。假如出现上述直通故障,前级的4A保险会更快熔断。另外很多朋友需要扩展的是HDD,作者也留下了12V直通输出,同样设计串联了保险,并预留电容位可以加强滤波。
工程文件采用PROTEL DXP2004设计,提供1路和2路的版本。2路版本输入接口可以直插显卡6PIN,但需要注意方向。

网传模块最好是更换2.2uh电感以降低空载损耗,但是,拆电感可能造成模块前面元件受热全部脱离,作者没有拆卸成功过。另外模块芯片为TPS40192.

工程文件土豪下载

网友:
技术高,值得学习。

网友A:
这个效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率有多少?

貌似5到10A都有百分90以上,负载小效率很低

网友:
小主机用得上,收藏

网友B:
固态功率好小的 查下名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功率好小的 查下名牌

图片只是举例,实际上该主板有12个sata接口,一个固态0.9A,实际因为里面有大量电容需要充电,也要按1A以上考虑

网友:
不错,是个思路

网友:
这个不错,小主机可以加硬盘了

网友:
这线压的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
小主机用得上,收藏备用

网友:
接这么多硬盘,可以整几个大的硬盘不就轻松了。

网友: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增大硬盘供电口能力方法不 错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原来也天天想着买把趁手的工具把机箱里乱七八糟的硬盘供电线撸一撸,因为装了5个硬盘,现在好了单个16T的都有了一下子解决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