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西门子V90 750W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3-05-02):
朋友所在的工厂淘汰的设备上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应该是好的),拿给我了,对此一窍不通,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东西,以为是PLC,坛友更正为伺服电机驱动器。

这是前脸。AXIS5是什么意思?

这是底板和后背板,很大一块铸铝。

卡扣结构,拆下前脸。

前脸的里面。

按键及数码管。

拆下盖板。

里面电路板,板子刷了三防漆。

四只400V/330uF大电容。

擦擦灰。

串口?

局部。

输出线进入散热底板的模块。

还一个需要散热的模块。

两个散热模块所在底板的位置,大的是输出模块。
这个东西没用过,也不懂,只知道里面有大电容和大功率场效应管,怕拆坏了,没继续拆,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价值。
谢谢围观!

网友:
看着很复杂,不知输出是不是正弦波

网友:
赐福电机驱动器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不是PLC

网友:
好像不是PLC,电机驱动吧

网友:
伺服驱动器。PLC很多点的

网友A:
很奇怪其他元件都用进口的品牌,而主电容用江海。

网友:
像个变频器

网友:
没见过的物品,顶一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其他元件都用进口的品牌,而主电容用江海。

江海大电容很不错,很多国外大公司产品都用。

网友:
几个大电容是为配合电机用的吗?

网友:
这是控制电动机的,输出端子“UVW”对应电机三相

网友:
这是伺服控制器,用来驱动伺服电机的。不是PLC。

网友:
进来看看,也不懂。

网友:
伺服驱动器

网友:
100收了,出不出

网友:
看着像控制电机的,做工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