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主控YS9082HP/颗粒intel的N38A,开卡屡次失败,Snape Read找不到好块

楼主(2023-05-02):
如图,这个包全固件都有,文件比较大,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发
帮帮看一下,如果是坏了可以出

网友:
感觉设置不对

网友:
rdt软件又不是开卡软件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494776

你的软件不对,用这个帖子里的软件,有Snape Read问题里面有解决办法。

楼主:
那怎么设置好一点,求教

楼主:
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918&page=1#pid14494776

你的软件不对,用这个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918&page=1#pid14494776

你的软件不对,用这个 ...

我主控是ys9082hp,不是hc。打开后mcu型号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918&page=1#pid14494776

你的软件不对,用这个 ...

我有ys9082ho的MPTool,但是没有N38A的闪存颗粒

网友B:
硬盘搞好了吗 搞好了我也试一试 手里有一块亿储的msata固态有坏道

网友A:
HP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来了

你这是两个软件换皮了吧

楼主: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开完在磁盘管理显示512g,但实际开得335g (盘原本是512g的,降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搞好了吗 搞好了我也试一试 手里有一块亿储的msata固态有坏道

楼下大神发主控工具了,我现在是开成功了,但是在磁盘管理显示与开卡容量不符

网友:
因为你的颗粒本身就有问题了,做不到满容开卡。这种情况只能追求能用,追求满容的话必然会出问题。

网友:
实测为B37&B47工具修改

网友:
收藏备用,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