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闲鱼上买零件组装一套电动牙刷 大家说可行吗~

楼主(2023-05-02):
19年底买的坛友的莱洁士电动牙刷,到现在密封圈发霉,马上就要坏掉了,寻思再买一个。目标飞利浦9系,看了下HX93系列行货全新五百左右,工包的甚至有卖100多一把的,多半是翻新甚至返修货,偶然闲鱼看到有人卖各种配件,寻思组装一套不知可行不?

壳子原装的80左右,仿的也有30多一套的

机芯110左右,平头防水圈,黄皮(辽宁九夷,也叫三普)电池,应该是近几年出厂的。

也是挺离谱,网上几乎可以买单飞利浦的各种配件,很好奇是怎么流出来的...飞利浦管控力度好弱....

网友:
销量大的产品,仿货是很多的。

网友:
差别很大么

网友:
如果是被使用过的还是不要买来毕竟是用着口腔上的东西。

网友:
我修飞利浦电动牙刷全都是闲鱼上买配件,完全没问题,而且还便宜,最近修好了两把HX6730

网友:
普通牙刷不好吗?

网友:
零整比太小

网友A:
壳子坏了换一个能理解,你机芯坏了就一个壳子好的换个机芯再用这~~~~~~

理论上买配件组装只会更贵,但实际上有的东西配套生产商很多,虽然通用但已经没有了授权,也就没有了应有的品控,质量是难以达到品牌商的要求的,但是呢既然你能想到自己组装,那么坏了也能自己修,所以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坏了换一个能理解,你机芯坏了就一个壳子好的换个机芯再用这~~~~~~

理论上买配件组装只会更贵, ...

大概明白你意思啦,对于这个买所有配件组装相当于半价到手,感觉那些配件好像是飞利浦售后流出的,不像供应链出来的。不过倘若是供应链出来的确实很有可能是不良品,质量没保证。

网友:
飞利浦大部分是代工的吧。。。。

网友:
牙刷对防水要求很高吧,自己组装还要考虑到密封性

网友:
俺的飞利浦剃须刀用了N年后,刀头不锋利了,在某宝买了一个号称原装的刀头,价格还不便宜,结果发现是仿货,根本不好用。

网友:
大牌也才多少钱,需要这么折腾吗

网友:
个人感觉不太可行,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你意思啦,对于这个买所有配件组装相当于半价到手,感觉那些配件好像是飞利浦售后流出的,不像供 ...

不管那个渠道流出的,质量都没什么保证。最怕的是买到高仿的垃圾

网友(2023-06-03):
我看周围好几个同事开始用一段时间电动牙刷,不知不觉发现现在都改用普通牙刷了,我在家用的也是一个电动牙刷感觉这玩意除了卖的贵,和普通牙刷比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网友:
买配件维修还行。

网友:
试试呗,也没那么悬乎,品牌溢价可能超过产品生产成本多少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