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电费的本底噪声是多少啊?

楼主(2023-05-02):
【题记】
看来我在码坛日渐德高望重啊,居然有大侠来踢馆,要为本底噪声正名。送图一张,礼让平移:

【就这么个事情】
没人住,就冰箱1台,热水器50°保温,廊灯几个约10瓦,充电器插着几个。

结果每月都45元。不插热水器大概35元。

特么我隔壁老太太,人住着也才100来元。虽然不开灯,但是电视几乎24小时看。

【补充】

大家意思正常。好吧,我也漏报几样,如路由器,光猫,监控等等。

但我峰谷电,峰0.56,谷0.28,没人住,日夜温差不计,按14比10加权,约0.45元/度。

刚好100度,每天3.3度,总功率约137瓦。

好像多了点。冰箱压缩机全开也就150瓦。路由器之类不能看标称的,那是峰值。比如摄像头5V1A,实测是130ma。

特么好像2根40瓦日光灯没有关?待会儿去看看。

网友:
本地噪声大,建议换房

网友:
买个一二十元的电表,量一下冰箱等用电,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A:
你的冰箱是几级能效的呀!

网友:
按每度电6毛,35一月也就60度电,每天俩度。冰箱,X灯。充电器。差不多吧

网友B:
网上国网可以看到每天的用电量,我过年回老家的时候,这边家里没人每天大约也有3.5度左右的底噪。

网友:
冰箱约0.5度每天,热水器约两度,路由器、光猫0.2度每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国网可以看到每天的用电量,我过年回老家的时候,这边家里没人每天大约也有3.5度左右的底噪。 ...

可以试试关断入户断路器

网友:
没人住干嘛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关断入户断路器

有冰箱,监控啥的不适合掉电的设备

网友:
冰箱如果用的多,每月估计30度左右了

网友:
电热水器吗,如果不关机耗电应该不少哦

网友D:
明显是偶尔住,不然拉闸完事。再说底噪这个本来指没有信号的未知来源的噪音,用在这里明显不合适,所有消耗都是已知的,是又贪图偶尔住一次的便利又不想买单。

网友:
热水器50度保温也很费电啊

网友:
电视机24小时看也费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偶尔住,不然拉闸完事。再说底噪这个本来指没有信号的未知来源的噪音,用在这里明显不合适,所有消耗 ...

唉唉,此地果然都是理工直男,不宜久留。连这么个比喻都不接受,爱因斯坦也甭拉琴,杨振宁也别写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冰箱是几级能效的呀!

冰箱看都不用看,都是一级的啊

网友:
冰箱耗电是大头,压缩机没有运行时,也有近10W的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国网可以看到每天的用电量,我过年回老家的时候,这边家里没人每天大约也有3.5度左右的底噪。 ...

是吗?我算了下是3.3度。和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唉,此地果然都是理工直男,不宜久留。连这么个比喻都不接受,爱因斯坦也甭拉琴,杨振宁也别写诗了。 ...

这不是比喻的问题,底噪是不能控制的,你这全都是可以控制但某些原因自己不愿意关停而已,然后跑这来呻吟费用问题,说难听点就是矫情,更难听点就是既当xx又立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