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可调电源炸了,三极管被打磨了,求分析型号

楼主(2023-05-02):
一台怡展的RYI-6050D,60V 50A可调电源;本来是好的,奈何好奇心太重,拆开想分析下电路,结果可能是焊油没清理干净,直接炸鸡了。

现在拆开发现被我焊接过的IGBT炸了,共四个IGBT,均被打磨,拆下另外三个功率管分析,应该是富士通1MBH系列的,内部CE级有阻尼管,商城找了同系列对比,封装 外形都对得上。

现在就是不知道具体哪个型号,1MBH系列管子太多了,起码六种以上。 可以直接用最大功率的1MBH75D-060 无脑代换嘛?75A的。就是耐压不知道对不对得上

求大佬分析

楼主:
拿显微镜看,1MBH后面有点像7字,那估计就是1MBH75D-060没跑了,帖子审核还没通过就破案了

网友:
试试找下电源的图纸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破案……

网友:
助焊剂一般都是绝缘的啊,难道焊油是导电的?

网友:
既然拆开了,何不把电路图给描下来,今后也好维修

网友:
注意静电,助焊油有的略微导电的,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