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唠叨下,ATX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 不需要自己加辅助电源。

楼主(2023-05-02):
再唠叨下,ATX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 不需要自己加辅助电源。

1.原来都有辅助电源,大概是一组12-14V,,电流500MA。

5V一组,电流1-1.5A。

2.  5V组可以给表头。甚至接个可调升压板,给风扇,,自己调低点电压,风扇声音小很多,,9V-11V。表头的细黑色,千万别接。

3.  12V的那组,可以改次级TL431的下电阻,一般是个1-4.7K的,根据实际,并个3-5倍阻值的,降低阻值,让电压升到16-18V。非常需要  TL494,以及驱动都需要
也可以接个电阻降压,给风扇用。

4.明纬S350是没有辅助电源的。

网友A:
使用431调压,电压调整幅度不太大,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431调压,电压调整幅度不太大,电流小

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好主意,点赞

网友B:
数码表的细黑线不接有啥讲究?它可是接地的

网友:
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表的细黑线不接有啥讲究?它可是接地的

实际上里面是通的。

但是因为粗黑连着取样的康铜丝,大电流的时候,电压要高些。

而细线没有电流,所以电压又很低。

两个一平均,电流值根本混乱,调不回来的

网友:
现在好多ATX电源都不是494芯片了

网友:
494  431应该都是上古年代的方案了吧

楼主(2023-11-10):


楼主(2024-02-07):
可以自己实验下

网友:
我好几个都是辅助电路啸叫

网友(2024-04-25):
抽空来改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