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耳机充电仓以前没拆过

楼主(2023-05-02):
手里可能用30多个耳机充电仓吧,仿苹果的耳机充电仓可能有25个以上,1代2代2代4代都有,以前拆过几个(有问题才拆的),这次发帖这充电仓挺奇葩的,无线充电接收板居然是单独的一片,以前拆过的都是在一块板子是,这是东拼西凑,,对了,这充电仓没有才修痕迹,而且大板上也有丝印,所以这是厂家凑一起的,,外壳太紧了,花了好大功夫拆坏了拆拆开,

网友A:
线圈匝数少,充电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B:
你的充电仓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匝数少,充电速度会比较慢

耳机充电仓的无线充电速度用不着太快,毕竟充电仓里面的电池也就3-400毫安时,

网友:
这是带无线充电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充电仓这么多啊

在几个垃圾佬家看到便宜就买了,现在够用了,主要为了遇到好一点的充电仓或者耳机,比如第一次买了10付带耳机的,只有一副是好一点的,辣鸡的tws耳机就看不上了,扔着吃灰,之后又在别家买了单独的耳机70个,里面有一些比TWS好一点的耳机,这些好点的耳机没有充电仓充电,就又只能买充电仓,买充电仓的时候遇到了2块钱一付的耳机,然后就又买了10个,所以加起来30多个了,这里说的好一点差一点是音质跟耗电量,有i系列名字的tws耳机耗电量居然达到了13.5毫安,,,要知道这么小的体积,电池也就30毫安时,用起来也就用2个小时,这种辣鸡简直浪费电池(当然之后出的i30跟i200耗电量也8毫安左右,听小说不在乎音质也勉强用),有名字也仿苹果的耳机耗电量7毫安不到,喇叭体积也大,音质也好,这种相比之前说的i系列的就好很多,

网友B:
我想找一个音质较好,体积小一点入耳的,价格便宜的蓝牙耳机晚上睡觉使用,现在使用的时QCY-T1的,播放时有非常轻微的底噪。

网友:
充电仓真不 少

网友:
无线耳机充电仓。

网友C:
我有个3代的刚开始好用,后面只能连一边,复位有时候能连另一边,但这边又连不上,真艹蛋。

网友D:
30多个耳机充电仓,不用的话电池会报废吧。

网友:
第一次见耳机充电仓,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找一个音质较好,体积小一点入耳的,价格便宜的蓝牙耳机晚上睡觉使用,现在使用的时QCY-T1的,播放时有 ...

虽然入耳的音质会更好,但是不适合睡觉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3代的刚开始好用,后面只能连一边,复位有时候能连另一边,但这边又连不上,真艹蛋。 ...

我觉得只要不是听歌,做别的一次连一个耳机岂不是更好,我长期用来听小说的这一付耳机是被我用两付耳机组的,听小说用不着两个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多个耳机充电仓,不用的话电池会报废吧。

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充一次电,耳机里面电池都被我拆下来了,充电仓不好拆,就留着了,,耳机不放在充电仓里面,这样充电仓耗电小一些,能管得久点,

网友: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不错

网友:
还真是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只要不是听歌,做别的一次连一个耳机岂不是更好,我长期用来听小说的这一付耳机是被我用两付耳机组 ...

就是为了听歌啊,干别的都不用耳机的。

网友:
我真是个穷人了,连一个无线充电的耳机都没用

网友:
还可以的,不过这东西电池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