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几样东西:电磁炉换保险丝,CD7266功放芯片替代,电烙铁串二极管

楼主(2023-05-02):
先说电磁炉,我爸捡的,拿回家发现12.5A保险炸了,这种直接就看了IGBT跟整流桥,确实短路,换掉,整流桥跟IGBT换了好像几个月了,图片找不到了,苦于手里没有12.5A的保险,一直没修好,这次在老五家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有13A的保险,就买了,到了之后没找到保险座,也就只有焊电阻腿了,电流挺大,用双股,加锡,

第二样就是功放是CD7266芯片,想换成手里的TDA7377,对比了引脚发现只需要把音频输入的4跟5脚接一起,11跟12脚接一起,就行,毕竟7377是4声道的,换上之后发现用不了,检查了电路图跟电路板线路一样,没发现任何问题,猜测可能是功放芯片本身是坏的就换回了7266能正常用就没折腾了,对了7377的两排引脚距离远很多,我掰直了重新掰到合适的距离的

第三就是50W内热电烙铁,就是红色手柄这种20年前的古董,觉得50W的功率实在是太大了,经常烧红,就串了个二极管,在厂里焊接东西用的也是这种电烙铁,被我串了二极管,再在二极管上并联了开关做成了半功率跟全功率2发档位,要关闭电烙铁就拔掉插头,现在这个直接串一个二极管,现在就算一天24小时插上电也不用担心烧坏,也烧不红,而且25W的电烙铁只是插电的时候热得慢,平常使用也没多大问题,而且手里有T12电烙铁,还有好几把优惠购里面买的电烙铁

网友A:
50W的内热电烙铁发热量就是大,串一个二极管降温有点多,保持不烧头倒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W的内热电烙铁发热量就是大,串一个二极管降温有点多,保持不烧头倒是挺好 ...

25瓦基本上合适,除非遇到高温锡或者是很差的锡,或者是面积很大很大的焊点

网友:
串二极管降温功率减半。

网友:
串接二极管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应该在二级管上再并一个开关

网友:
串二极管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电褥子开关利用上,可以调温了

网友:
串二极管方法不 错

网友:
保险丝还要焊接。

网友:
偶尔还是需要大瓦烙铁

网友:
瓷管的保险,感觉不错。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就买过一把这种电木手柄的50W内热式烙铁,比起外热式的好用,就是太热容易烧红头子,实际35W的就很合适了。那时候不懂得用二极管降功率,现在都用上可控硅调温了。

网友:
有些烙铁,原厂就串了二极管,我闲功率不够,把它撤了

网友:
串二极管效果不明显!

网友:
串个二极管,再并个小开关,刚括电合上开关,焊时中间停顿时断开开关,挺好用的。

网友:
我不关心串二极管,只想知道电磁炉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串接二极管的确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