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徳ut61e Rs232联机求助

楼主(2023-05-02):
新入ut61e,Windows10 64位系统下用RS232转换器不能联机是什么原因?
折腾半天没反应,设置都是对的。求解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对啊?设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
求助一下 “我是不会修”大侠看看。

网友:
我也用的这表,不错。连电脑有什么用呢?

网友:
设置问题,端口问题

楼主:
回复坛友,设置波特率没有用,用手机摄像头测试万用表有红外线射出,通过com调试软件通信发送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USB转232线23短接能正常回传吗?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用不到,表联机电脑。。。

网友A:
万用表为何要与电脑相连,。查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为何要与电脑相连,。查什么呢

测量数据统计分析存储,配合软件开发可以让电脑自动控制---万用表是传感器,电脑另外接个串口输出继电器驱动控制电器。比如我就用这种方式控制过老式空调(继续温控不理想),测量过电动自行车电池容量。

网友B:
看看万用表串口是rs232还是TTL,可能你的usb串口是TTL的,可以换台电脑用原生串口试试,检查上位机软件对操作系统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万用表串口是rs232还是TTL,可能你的usb串口是TTL的,可以换台电脑用原生串口试试,检查上位机软件对操 ...

换了一条转换线,国产CH340不兼容,用了FTDI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