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玩玩芯圣单片机的pwm调光

楼主(2023-05-02):
这板子吃灰几年了…最近突然想弄个调光台灯玩玩,就把它给找出来了,折腾了大半天基本语法都忘了个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用了,最后发现75%到100%亮度这个阶段的增幅好像并不怎么明显…

网友A:
会不会要像音量那样,按对数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要像音量那样,按对数调节

是的。等分来调整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要像音量那样,按对数调节

上电关闭状态,10%-25%-50%-75%-100%

网友:
用查表法定义下。

网友B:
LED亮度和电压或电流并不是线性关系,如果需要专业的调光需要做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亮度和电压或电流并不是线性关系,如果需要专业的调光需要做曲线拟合! ...

这个确实不懂…第一次玩pwm调光…

网友C:
调光,用1T 8051,  STC8H1K08T-33MHz-TSSOP20, PWM是支持内部 192MHz/144MHz 来调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光,用1T 8051,  STC8H1K08T-33MHz-TSSOP20, PWM是支持内部 192MHz/144MHz 来调光的

有寄存器例程吗?我觉得stc现在好多都是库函数例程…我用惯寄存器了…

网友:
还是提供寄存器的参考程序为主

网友D:
192MHz/144MHz 调光,有支撑得住的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2MHz/144MHz 调光,有支撑得住的mos管吗

估计没戏……

网友:
STC的1T 8051, PWM的时钟源可以高达144MHz +-35%

网友E(2025-03-28):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没啥意思,懒得焊MOS管了…然后就又烂尾了…

网友:
LED灯串连的限流电阻加大,75%-100可能会明显表现,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