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人请进,你们觉得POE技术到底实用吗?

楼主(2023-05-02):
在小型商用环境和家用环境情况下是否有必要POE(也就是通常少于16个监控头)
我个人不喜欢,觉得综合不如DC供电
论点如下
1,POE设备较贵,万一损坏更换成本高
2,停电时使用电池供电麻烦,dc适配器就很方便了。12v拔掉,接上蓄电池即便电压高个1到2v也能正常工作。而且硬盘录像机一般都是12v供电,加个几十瓦的自动升降压模块也不贵。也有12v的显示器和交换机。一整套设备靠单个大的铅酸蓄电池可以支持蛮久了。更别提有的POE网络硬盘录像机nvr只能插220v插头供电,用逆变器或者ups转换过程损耗大,挺不了多久
3,一条网线省事?对我们这种从业人员也没麻烦多少。一根8芯网线,即便不用poe。我们拿其中4芯接水晶头,另外四芯接拿两根接dc输出正级两根接dc输出负极就能用。一样安全,距离稍微远点的话。那种金属壳的适配器是可以调高些电压的解决距离长电压降低的问题
4,其实也不能说完全觉得poe没用,有的智能交换机。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控制某个端口的供电。万一不在家某个摄像头出现故障可以尝试远程重启,不过呢,大品牌的监控通常不容易出故障。所以聊胜于无吧

综上所述,我觉得POE在大部分普通人的安防布局上,是不如用dc直流供电的。大伙是怎么看的呢
你们给客户装监控,一般什么情况用poe,什么情况不用呢

网友A:
POE不光监控,有很多其他设备,主要是省事

网友:
点位不多可以不用POE方式供电,POE方式供电已经很成熟了,包括网络设备也是,如需大面积布防,点位多,非POE方式不可。否则采用DC电源供电不光布线麻烦,还增加供电成本,并且留下安全隐患。曾经有小区的监控因为非POE供电,导致个别业主偷偷接线充电动车。

网友B:
摄像头枪机真的很搞笑,明明摄像头加电路板就前面那么一点,后边非要加个空盒子弄得很大,难道仅仅是为了看起来很威猛吗?不浪费铝材或者塑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枪机真的很搞笑,明明摄像头加电路板就前面那么一点,后边非要加个空盒子弄得很大,难道仅仅是为了看 ...

有些东西是有行业标准,甚至国标的,不是你想做啥样就啥样。

网友:
一种技术不是万能的,用对了地方,可以事半功倍。
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环境下,只用一种技术可能会造成困扰,比如灵活度、人性化之类。
多一种技术,就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要看人怎么去运用。

网友:
POE还降低了装监控的门槛吧!家农村的,老爹辛辛苦苦种的甜玉米,快好了给人偷了一大半!买的海康威视臻全彩,自己搞的,网线接好后一路下一步或者设置密码就搞定了,4个400w的头,配了个8路的录像机,4T的硬盘,够录两个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枪机真的很搞笑,明明摄像头加电路板就前面那么一点,后边非要加个空盒子弄得很大,难道仅仅是为了看 ...

好像是为了散热,不知道这说法是否靠谱

网友C:
我觉得POE安装和维护更方便,摄像头单独供电,要多一条220V的电源线,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况且现在的POE录像机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OE安装和维护更方便,摄像头单独供电,要多一条220V的电源线,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况且现在的POE录 ...

我说的方案是延长直流供电,距离不是特别长不一定非要220v走线过去摄像头旁边接220v再接电源适配器的

网友D:
220到点位不甚安全,12V直流加高成本,POE交换机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到点位不甚安全,12V直流加高成本,POE交换机省事

poe和用直流成本差不多的,除非用杂牌的poe才能甩开较大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不光监控,有很多其他设备,主要是省事

比如呢,我知道还有交换机。ap和树莓派

网友:
引用 楼主:
poe和用直流成本差不多的,除非用杂牌的poe才能甩开较大差价

同样都是大牌货的比较,如果用网线传输12V的当我没有说过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故意给用户增加成本增加复杂性,赚取更多利润。

网友:
POE是48V,网络通讯平台都是48V,备用电源也都是48V,用四根网线供12V压降大,损耗大,220V则风险大,必竞网线芯绝缘层薄,所以折中还是POE

网友:
POE是主流趋势 一根网线解决数据传输和电力供电

网友:
不同的要求催生不同的设计,你觉得没用是因为你的使用环境直接供电省事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存在的必有其合理性,是否有得着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