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实验电源 艰心的调试之路

楼主(2023-05-03):
无线电爱好的,首先需要的是一台可调压的电源,应对各电器的维修。以前曾搞过ATX电源的改制,但毕竟开关电源纹波大,不适应一些电器的维修事项。做一台线性电源成了我的必须。在网上发出意愿之后,得到网友折机专家的帮助,给了我一块半成品的小尚弟可调电源BCP,焊接没花多少功夫,可调试却给我带来诸多麻烦。现今把它展示出来,给想做电源的朋友一点启示。               线性电源,首先要有大功率的变压器供电。起先我是找的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的,折出变压器的次级高压线圈,保留初级。因不知变压器1的变比,先绕了10圈,。测出其电压,得知其每伏匝数,它每伏只有一匝多点。用1.5MM漆包线绕制的次级(0-15-25-35),经上机试用,发热太大,不一会手都摸不得了。微波炉变压器系间隙性工作,每伏匝数太少,不能胜任稳压器的需求。后来找到一个低音炮功放的环牛,只有双46V输出,只好自己加绕了。在淘宝买来1.6mm漆包线,重新绕制所需的输出电压。因绕制时记错了圈数,完成后已无法纠正,变压器最后的输出电压是0-14-24-34-44(输出绕了3组后,发现剩下的漆包线不多了,就多绕了一组,用不了也没啥关系,万一今后用得着呢)。环牛的每伏有3匝。上机使用很久,一点也不发热。                                        起先调试时,电压调节范围很窄,换了个电压调节电位器,电压调节范围可以了。接着按调试操作说明,把调流电位器旋自中间,准备调电流,可刚一短路输出,就听啪的一声。断电检测,推动管TIP41烧断了,换了推动管,起先电压还可调,不一会就变了,数码表明显摆动,用起子碰触,要么显示高电压,要么无电压,测LM358运放,6脚有0.1V电压,而5脚电压变化不定,一会是正的2V,一会是负的十多伏。查看电路,电压调谐电位器一端是接在整机负端,把它接在输出正极(也就是调谐部分的悬浮地),电压任然保持高位而不可调。查其他辅助电压也都正常。运放的供电我改了它的电路,没用稳压二极管,而是用的7815和7906三端稳压器,供电正常,TL431基准电压2.5V也正常.调试电路遇到了关卡后来得到江之蛟老师的指点,理解了该电路运放工作的一些原理,它与网上的介绍不同,网上是运放工作于正相,而小尚弟的电路运放是工作于负相,运放输出是拉低电压,把推动管基极电压拉低来控制整机的电压调谐。而现在5脚电压高于6脚,7脚输出高电平,推动管Q2基极高电平,输出肯定在高电位。一会5脚在低电位,那整机就无输出。我开始怀疑运放是否正常了,可换了几块芯片,任然一样。后来江之蛟老师分析了小尚弟电路的工作原理,使我受益匪浅,对电路的运行加深了理解。为证实运放是否正常工作,江之蛟老师教我把推动管先折掉,让运放工作于开环状态,运放也就成了比较器,便于确定运放的好坏,经测试,运放芯片是好的。无意间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源输出,竟有-2.08V的电压存在(黑笔接地),这就是5脚的电压啊!目前是在测试中,输出端的电解和防反接二极管没有接,经老师分析,输出端的二极管不仅是防负载反接,关键还起到整体电路的通路,不接将会在输出端形成负压(对运放5脚来说就是正电压),这二个元件在使用说明书上也提到过,必须要装上,结果我片面理解了它的功效,暂时没有装上它,结果走了这么大的湾路。辅助电源TL431产生的2.5V基准电压,通过R12,VR2,V-RP加到了主电源的地,同时辅助电源的地又是主电源的正极,所以在主电源就成了压差,对于辅助电源的地为基准测量运放时,在5脚上就表现为正电压。问题的关键找到了,恢复折出的元件,把V-RP恢复接整机地,试机,一切正常了,电压调谐也通畅了。                                    经老师分析,此电路的最大不足,是调谐电位器用的二线接法,一旦电位器接触不好,就会失控。江之蛟老师把它改成了三线接法,我也对电路进行了改造,最后,电压0--48V可调,电流我没有实际的调它,怕它又给我放炮。但功能是正常的,把调流电位器旋自最小,恒流指示灯会亮起,此时短接输出,慢慢转动调流电位器,电流显示会从0逐渐升高,我用汽车大灯泡测试,电流有时可达5A以上,够用了。功率sc                                                      既是实验电源,功能当然越多越好,原环牛的那双46V绕组,我也把它利用了起来,做了个+-可调。原本想自己搭建,可没有PCB板,干脆就在网上买了块模板,效果还可以。                    下面就该给它安个家了。家里有几块ABS水管材料,找了个顶灯座(铁皮的)做底板。第一次做,没有经验,连接部分很难看,只好将就了。che

楼主:
我在数码之家发的贴子,为何数码之家导读中没有出现

网友:
再折腾一段时间你就是专家了

网友:
手艺不 错,电源很实 用

网友:
这是专家级别,我是买二台现成的, 二手的。

一台台湾省的固纬, 一台鬼子的菊水!

网友A:
“调谐”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有点儿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做个自己满意的可调电源。

网友:
正负可调的是低压开关电源?因为没看到这路电源的大散热器。
小尚弟这路的调整管散热器,装在顶盖上?这个位置看起来空气流通也不是最好的地方。
散热器大小不知多少,在某些电压点位,估计5A输出散热可能还是有难度。
最好是把小变压器的电压绕组也从环变上绕一下,省出空间来装散热器。

网友:
可以可以!已经超出很多人了

网友:
楼主厉害,比我强多了

网友:
线性电源我觉得没啥好调试的,网上找个成熟设计基本就复刻了。
开关电源才是重灾区,变压器参数稍微差一点,直接烟花灿烂。而且高压部分的那些开关器件啥的贼容易爆炸。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space-uid-1488117.html老师您好!  散热片是够大的,130--80mm,因下面不好安装,只好装在上面,现在有点后悔,该用大风扇,现在已经不好再改了,没有材料了,待以后找到材料再说。正负电源买的是模块,317和337的,上面配有散热快。现在有个问题又纠缠着我,小尚弟电源在调试时,最高电压可到48V,可装上盒子,现在最高只能到30V了,难道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space-uid-1488117.html老师您好!  散热片是够大的,130--80mm,因下面不好安装, ...

LM317  LM337 注意耐压(特别是调低电压时),注意压差,普通的LM317最大是40V,后缀带HV的为60V。
至于板子上自带的散热板,在低电压输出时,LM317功耗比较大,虽然有过热保护,但输出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小尚弟这里,你最高电压调不上去,查一下电压调到最高时,功率管集射间还有多少压差,是不是后面的继电器没跳上去。

网友:
还是去海鲜市场蹲一个吧,我折腾了好多年…最后放弃了…海鲜市场撸了个30v5a的。淘宝撸了个睿登3205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做的不错,一般用够用了。

网友:
居然没人说乱,我做一个让他们诋毁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谐”是什么意思?

老前辈的习惯。
暴露年龄的词

网友:
技术的进步在于不断的折腾

网友:
会DIY电源的都是高手,我一个龙威305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