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飞利浦无线胎压监测主机(PHILIPS TD5101)

楼主(2023-05-02):
五一返乡,胎压监测主机不知道什么不显示了。
看了一下京东购买记录,刚好4周年。

拆机看看

未拆机前的样子,屏幕灯亮,没有一点显示。
拆前忘记拍照,照片都是拆机构装回去补拍的。
所以,拆机后再装,屏幕莫名其妙能显示几个杠杠,但是没有数值。

背后魔术贴下面有螺丝

螺丝固定太阳能面板框

上盖是透明亚克力板

电池显示是2016年的。19年买的京东第三方库存品,99包邮抢的

芯片特写

不敢继续拆,怕拆了装不回去。
现在尴尬了,因为亮屏不显示拆机,装回去后有显示确没有数值,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贴牌货,看起来做工还行

网友:
是不是离车太远了没有接收到传感器的信号,所以不显示数值?或者说传感器没电了,所以没数值!

网友:
对的,看下是不是因为接收不到胎压信号才没显示的

网友:
主机离传感器太远或传感器本身没电。

网友:
是不是里面的电池时间长失效了,导致太阳能充不进点,在夜间用电池的时候电池电量不足,导致主机死机。

你拆开后断开电池之类的操作,让主机又复位了。可以尝试换个电池试试。

至于能显示没数值,可能是收不到信号而已。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没电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电池的电压看看。

网友:
看做工值这个价格

网友:
测量下主机电池,有电的话可能是传感器没电,距离太远等。

网友:
应该是哪个部件老化了,毕竟天天太阳晒的东西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了吧,拆了下部分接触上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换内置的电池试试

网友A:
主机都连不上胎压传感器,拿什么显示数值?,拿到车上估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接收不到胎压信号

网友B:
你这价格真便宜!我14年花了近1000元买了一套,目前传感器还有电,显示主机数码管断码了,改天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都连不上胎压传感器,拿什么显示数值?,拿到车上估计就好了

下午开一下看看,不行只能按说明书上的重新配对了。主机有电,传感器应该也有电。估计是配对数据丢失。
4/28早上返乡,出发时还是好好的,中途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显示了,只屏幕亮灯。昨天拆一下装上后,有显示如图横杠,以前没遇到过。就算是没信号也会显示之前胎压和温度数值。
今天抽空把车开去出一圈看看。以前一般是要开一两公里才会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价格真便宜!我14年花了近1000元买了一套,目前传感器还有电,显示主机数码管断码了,改天拆开看看 ...

京东第三方新店开张,特价买的。安装花了80
刚好四周年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