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台可移动可调电源

楼主(2023-05-03):
设备上面拆了一个4G远程监控铝合金设备,一只放在那里吃灰,最近正想做一个可调电源,75元买了一个表头恒流恒压 0-55V输入,0-8A输出。之前DIY两个彩屏电源比这更贵点精度也好点,话说DIY的人都很抠门所这次买了便宜点的表头,主要手里有不少电池所以重做了一个,手里可调电源也多其纯粹又浪费钱了。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牛不错,工具齐全,什么都好搞

网友:
整得好漂亮得一个

网友:
今年可以买256GB!.还带3.0 TYPE-C手机 接口 .读400M.写350M

网友:
表头看着还不错,挺直观的。

网友:
哈哈,你这模块输入最高电压多少的?

网友A:
哦,看到了,是55v的,你滤波后都52v电压了,就差3v,供电220v稍微高点就超55v了,虽说不一定能有问题,但是还是

网友:
楼主太棒了,什么设备都改成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了,是55v的,你滤波后都52v电压了,就差3v,供电220v稍微高点就超55v了,虽说不一定能有问题,但 ...

民用电基本不会超多少

网友:
电源做的挺实 用,数显表头比较直 观

网友B:
440w的电源…体积还那么小真牛逼…能用得住么?啥价钱?

网友C:
DIY的不错,就是电源插座有点特殊,不太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的不错,就是电源插座有点特殊,不太通用。

不是很特殊啊!笔记本电源都是这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0w的电源…体积还那么小真牛逼…能用得住么?啥价钱?

不贵!75元,建议你上彩屏的

网友:
搞个支持PD输出协议的充电宝,再加个电压电流表,比你方便多了

网友:
看题目以为是用电池驱动的便携电源呢

网友:
建议把变压器换成锂电池组,实现真正的便携,万一停电应急使用也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