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NES350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3-05-02):
TL494的改过几个了,这次试试UC3845+LM358的组合

入手一杂牌48V,电流不详,看变压器标了300-50,怀疑是300W的。

这种想要从0起调,原副边都得加辅助供电,只不过原边辅助供电阻值较常规小,可以调到较低的电压,但不能到0

另外,这机空载和带载辅助电压差别较大,所以原边还用上了15V稳压管+三极管供电,确保3845工作稳定。
风扇供电绕组独立,用了7812稳压,辅助绕组电压空载和带载记录如下
<原边17/28V,副边11/18V,风扇4.8/22V>

先上个图参考下

先解决辅助电源问题,手上有路由器9V电源,芯片是OB2535cp,想利用它原边的供电给3845供电,想了一下,加个整流管和电容单独引出来,刚好14.几V,跟原来相当
原来的9V给358供电也够了。

楼主:
接下来断开原先的辅供电,把辅电接上,发现辅助电源的主输出9V变10V了,估计是原边取样,而原边负载加重,所以输出升高了点,正常。

楼主:
改完调压很顺利,但调流很不线性,电流要么低到0后,调大就跑0.9A,有点纳闷,难道358不好?
仔细看看,副边是431作2.5V基准,再经3.3K电阻引到6脚,再并接三个电阻到 康铜 丝采样,
这样若使用10K的电位器其中点作基准调节时,电压很容易被拉偏,难怪线性不好。
后来看看494的模式,把3.3K改成43K,并联的那几个改到750,一切稳定。

楼主:
上点波形图,使用还不熟悉

楼主:
这个原边的NTC加了继电器,当负载太轻或调低电压时,3842占空比太小接近0时,原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太低,继电器会断开,有响声,就不管它了。

原风扇电路也照旧,可不用动。
总的来说,相对494,改造也没难多少。

网友A(2023-07-08):
改的输出范围是多少的?电压、电流可调范围,低压大电流有没有啸叫一类的副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输出范围是多少的?电压、电流可调范围,低压大电流有没有啸叫一类的副表现? ...

0~额定电压/电流,
暂没发现啸叫类问题

网友:
这样看来改3845效果要比改494强啊,为什么现在全在改494呢?分别都买回一个,想改下对比看看。。

网友B:
都说494好改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494好改些

494最大的优势是能改全波,电压可翻倍。
再就是二手的量多,大家摸得比较熟。
单辅助电源就可以
(384x等需要两组辅助电源)

网友(2024-10-17):
这样看来改3845效果要比改494强啊,有声音呢不好解决

网友:
一组辅助电源也行?

网友:
我有一块电动车充电器,一直不知怎么下手,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