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升腾C92升级8G内存,效果提升很明显

楼主(2023-05-02):
我需要有一台电脑24小时开机,现在使用升腾C92的J1800小主机,主要时看中它功耗很低价格也非常便宜,安装的是Win10系统,换了8G内存,带一个USB的SSD 1T硬盘,平时功耗也只有5.8瓦。使用自带2G内存的时候,切换个网页都比较慢,加载网页图片有明显的卡顿,前几天浏览PDD时发现现在内存便宜了,花36元买了一条最便宜的8G低压条给升腾C92换上,电脑操作速度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网页切换瞬间就过去了,网页加载图片和平时操作电脑也很流畅,感觉这36元花得还是非常值得。
原机自带得2G内存

新换的8G内存

使用8G内存和带USB 1T的SSD硬盘,C92平时使用的功耗

网友:
这不科学...

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稍一段时间后就发现蓝屏了

网友B:
这个cpu看论坛还好,如果看视频网站可能加载的时候挺卡了,bilibili之类的,加载完好象也能看

网友:
这个cpu太菜,也就看个网页吧。看视频会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一段时间后就发现蓝屏了

蓝屏不会的

网友C:
升级电脑作用最大的就是换SSD和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看论坛还好,如果看视频网站可能加载的时候挺卡了,bilibili之类的,加载完好象也能看 ...

看网页bilibili,720P播放很流畅,CPU占用在50%左右,1080P有点点卡顿。中央电视台节目,播放超清非常流畅。本地播放1080P视频很流畅,播放4K非常卡顿(2G内存的时候,电脑会卡死,只能关机重启,8G的时候,卡一会儿就可以关闭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电脑作用最大的就是换SSD和加内存

就是,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D:
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立竿见影!

内存大就是好,效果的确是立竿见影。

网友:
升级电脑时如果没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以按照先升级内存、再换固态硬盘、最后才是CPU的顺序试一下。

网友E:
之前就说了2g升8g效果明显

网友:
我的电脑2G*2升级4G*2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就说了2g升8g效果明显

嗯,你说得对,升级以后的确是有大的提升。

网友F:
为什么我的1800做路由器都有12-15w。。。这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1800做路由器都有12-15w。。。这不科学

路由器还是使用硬件路由比较好一些,我使用K2P拨号上网,功耗才4-5W左右。

网友:
确定不是待机功耗吗,感觉比路由还要低了

网友:
2g到8g效果肯定明显,然后8g以上,即使升级到32g,效果也不明显,瓶颈在cpu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