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汤玛斯吸入式灭蚊灯拆解

楼主(2023-05-02):
论坛优惠购里看到的。优惠后也就7元钱一个。

先开始买了一个,想着就是玩玩,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到货后一看这么大。也不像玩具,居然还是无刷电机。
比较麻烦的拆了一次。忘记拍照。然后又下一单,今天到货就拆开拍照。

外包装高度已经到27cm了。 第一个到货后标签是破损拆开过的。但是当场拆开看也没什么问题就没找买家。
第二次标签有破损,但是没完全破。 纸盒底部是没有标签。

里面回收纸浆做的保护盒,拆的时候小心,不然纸灰到处飘。

配件就是一条线和一个小刷子,线估摸有1米左右。

顶部三个按键,一个调光 一个开关 一个控制风扇。
光 和风扇 都只有两档 强弱,开关是  关-开-智能,智能模式就是光线暗了之后 机器自动工作。

底部小盒子里面收集蚊子。

脚垫下面是螺丝,脚垫双面胶粘住的,不是塞到孔里。机器平推或者拉着线拖的时候脚垫可能会掉。

一颗螺丝固定外壳和漏斗,漏斗是旋转卡扣

第一次拆的时候从这里看到风扇电机的铜线,估计这个就是无刷电机了。

中间蓝色外壳也是卡扣,但是卡的比较紧,不好下工具,用力掰一个缝隙 再下撬棍。

一共三个卡扣。

中间半透明支柱也是卡扣固定。

无刷电机

顶部外壳有一圈卡扣的装饰圈,拆掉蓝色装饰 再去掉螺丝才能打开。

内部空间很大,加装个电池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芯片打磨没有字,旁边的是感光元件。

光罩是卡扣,但是不要太用力。

一共9个灯珠,每个板子上一个紫光 一个白光 一个蓝光。

机器工作时三个灯同时亮,智能控制强弱,不能控制颜色。

有人说这东西就是智商税, 其实它主要是看环境的,夜里环境光越弱,蚊子越多,机器作用就越大。
我住的楼层比较高,一年总共蚊子不超过10个。每次就那么一两个蚊子,不抓它就叫,抓又找不到,每次用电蚊拍不好抓。
一个拿回农村 一个在市区,这个夏天之后看看分别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买的电击式的,中间一根灯管那种,近10年了没坏,每年夏天能杀死一些蚊虫

网友:
这种东西做得再牛B,也没一盘蚊香带劲

网友:
以为杀蚊子挺好用,却说是因为无刷电机又买一个

网友:
灭蚊灯还带感应功能

网友:
一个晚上,有多少个蚊子被吸进去?

网友:
期待楼主的灭蚊效果。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9.9了

网友:
这个得蚊子很多才有用,就一个两个的,很难吸进去,别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个玩具吧,去年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二个星期一个蚊子都没有捉住,最后吃灰了。

网友:
一个两个的不管用,照样嗡嗡响

网友:
我有一个,没有什么效果吧

网友:
主要是蚊子咬人很痒,影响睡眠。5叶片设计,比F95四叶片合理,不易共振。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塑料味满满的。

网友:
灭蚊灯就是智商税。
蚊子不是光敏型的。蚊子靠气味和二氧化碳找人。最喜欢小孩(代谢快二氧化碳多)和臭脚丫子(气味浓郁)。
灯光主要会吸引来光敏型虫子,例如飞蛾之类的。

网友:
这电路板看着还像那么回事

网友:
感觉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风扇无理灭蚊

网友:
我是用自己做的发酵豆子烘干来长效去蚊的,每天这个季节弄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