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能改做AP的电信网络设备什么型号?

楼主(2023-05-02):
前辈们,请瞄儿一眼

正面

背面
如果想刷爱快W7,先刷breed的哪个版本?
恭候前辈们的赐教!

网友:
P 的有点过了,型号都 P 没了,没用过的人哪知道是什么型号,又怎能知道能不能刷 breed 啊?
要不你拆开,让大家看看板号,或许能帮上你。。。

网友:
我就用的原机系统,关闭了无线,插个移动硬盘做NAS存储。

网友A:
E8820 V1版本,去隔壁查吧

网友B:
这个内置天线的是中兴E8820,刷W7需要改内存
有一款外置天线的是8821,那个不用改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820 V1版本,去隔壁查吧

中兴这个系列我还收集信息,叫ChatGPT帮我做了个表格

那这货就是高通的U了?

只是未曾某面,谢谢你,请问隔壁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置天线的是中兴E8820,刷W7需要改内存
有一款外置天线的是8821,那个不用改内存 ...

需要改内存是V1版本吗?我看了一下表格,这货64兆内存

前辈,需要更改成256兆,还是512兆?

你有教程供我参考吗?

网友:
中兴E8820 V1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改内存是V1版本吗?我看了一下表格,这货64兆内存

前辈,需要更改成256兆,还是512兆?

他说的应该是改闪存,原机8M,估计得改成16M的。隔壁应该是指恩山或者anywl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应该是改闪存,原机8M,估计得改成16M的。隔壁应该是指恩山或者anywlan ...

谢谢向导前辈

网友:
中兴的老产品。

网友:
其实这个用着挺稳定的,就是性能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兴这个系列我还收集信息,叫ChatGPT帮我做了个表格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amp;highlight=E88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607&highlight=E8820

谢谢,提醒,看过发现中兴E8821配置更奇葩
QCA9563+QCA9882+QCA8337,32闪存+128内存,(1+128)闪存+128内存,闪存有两种配置
一种是32M闪存,一种1M一个再加一个128M,形成一片路由PCB上居然两个闪存
等数据找齐了,表格再增加一种型号或两个PCB

网友:
图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