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日,得一没有参数的两线减速电机,通电不转,目测没坏

楼主(2023-05-02):
这个是有点进水,然后标签也没了。打开看是磁铁和转子结构,目测和测试应该没烧线圈,推测220v直流的,

没敢上这个电压,在12v和48v之间没转动,

用电焊机直接通电。,也没有转动。但有通电火花。

难道真是电压低了?

要是转子钱了,就准备找个转子或换电机,用前面减速机构做小车床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阻看看。如果阻值非常小,没准是交流的。

网友B:
很像晒图机主电机。那种是36v的。

拆开减速箱,看看纯电机能否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像晒图机主电机。那种是36v的。

拆开减速箱,看看纯电机能否转动

36v哇,我试试看,要是不转我就拆后盖看看,还不转就是转子或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阻看看。如果阻值非常小,没准是交流的。

阻值有点大,又不是完全没有那种,不是短路也不是断路

网友C:
六角的转轴是拔出还是按进去。是不是锁住了。

网友D:
这个一般用有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角的转轴是拔出还是按进去。是不是锁住了。

都能扭动,同时在转,一快一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用有什么地方?

不清楚用途,没有搜到一样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