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的SPI真是个奇怪的设计

楼主(2023-05-02):
    用STC8H8K64U控制TM1640驱动数码管显示,虽然TM1640通讯既不是SPI也不是I2C,但是想用软件产生Start、Stop加硬件SPI方式控制TM1640,试后发现STC的SPI居然在时钟高电平改变数据,试过所有CPOL、CPHA组合都无法实现想要的时序。
TM1640通讯时序

STC SPI

其它芯片的SPI

网友:
应该可以 时钟变低/出数据,时钟变高/外设读走数据,你可能要去 www.STCAIMCU.com 官网问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stc的CPOL CPOA四种组合也没有问题啊

最后2张图是一个意思,第1个CLK边沿数据有效, 只不过STC CPOA的定义和STM32刚好相反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什么型号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什么型号的,软件是什么

青岛金沙滩的LA5016,软件是Kingst V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stc的CPOL CPOA四种组合也没有问题啊

最后2个是一个意思,第1个CLK边沿数据改变(捕获),  ...

没说有问题,是说它们的SPI和其它家的不一样,而且设计很奇怪。

网友:
看上去很神奇

网友C:
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之前用过天微公司的芯片,同样是用的SPI接口驱动,一样稳定工作。STC再怎么垃圾,不会连基本的SPI接口都做不好,不用去怀疑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之前用过天微公司的芯片,同样是用的SPI接口驱动,一样稳定工作。STC再怎么垃圾,不会连 ...

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了吗?

网友:
逻辑分析仪有时候看不出问题,IO变化速度快了相当于是个斜边,逻辑分析仪只判断高低电平,出发位置会有偏差,可以降低SPI速度先试一试

网友C:
我不需要看你的问题,因为我用STC的单片机驱动过TM1620,虽然没有比较两款的驱动,估计也不会差别多远,我的这个产品是用在工业场合,一直工作的很稳定,所以你不用去怀疑,从自已身上找问题。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TM1640的数据手册,这个玩意最好不要用芯片自带的SPI接口去驱动,最后是用模拟SPI去搞,再一个问题,时钟频率不能高于1Mhz.

网友:
这个不能用标准的SPI接口去写,这个必须要用普通的IO去模拟,注意数据手册里接口部分所描述的:start,end start,end,这个接口不是标准的SPI接口,而是两线串行接口,但又不同于I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需要看你的问题,因为我用STC的单片机驱动过TM1620,虽然没有比较两款的驱动,估计也不会差别多远, ...

你完全不看我在说什么,如果你的眼睛真的很宝贵,我简要说一下:TM1640没问题,STC SPI没问题,但与其它家的不一样,仅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完全不看我在说什么,如果你的眼睛真的很宝贵,我简要说一下:TM1640没问题,STC SPI没问题,但与其它 ...

你想驱动TM1640,无论你用哪家芯片内置的SPI都不行,不信你可以去试试,必须要用IO口去模拟,开始确实没有仔细看。网上能够找到驱驱动例程,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D:
SPI驱动TFT彩屏,很多客户自己设计分享的图片如下:
1.STC8H8K64U,使用硬件SPI驱动TFT屏幕:

2.开天斧,硬件SPI驱动三线SPI_TFT屏:

3.基于STC32G12K128的SPI_DMA功能,驱动TFT彩屏:

官网STCAIMCU有范例,欢迎大家下载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PI驱动TFT彩屏,很多客户自己设计分享的图片如下:
1.STC8H8K64U,使用硬件SPI驱动TFT屏幕:

你这个发新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发新帖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476-1-1.html  已经在本论坛,单独发帖,附件有范例,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驱动TM1640,无论你用哪家芯片内置的SPI都不行,不信你可以去试试,必须要用IO口去模拟,开始确实没 ...

已经搞定,在CLK加RC把CLK高电平时间砍掉一小段就行了。下图RC的值不一定是最佳值,只是手上有这个参数的物料,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时间也不一定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