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画了个 MSP430F149的最小系统板 开源出来了

楼主(2023-05-02):
使用MSP430F149单片机设计的一个最小系统板,包含晶振电路、复位电路、CH340串口和BSL下载电路、按键和LED电路等,使用了Type-C接口作为供电和串口通信,另外引出了JTAG接口,所有IO口都引出了。
板载了3个按键和LED,可以用于调试或测试。板载的三个LED分别是P3.1、P3.2、P3.3。

MSP430F149是TI(德州仪器)公司设计生产的一款超低功耗的16位单片机,具有 60KB 闪存、2KB SRAM、12 位 ADC、比较器和 SPI/UART 的 8MHz MCU。
新手设计,水平有限,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实物图:

开发软件 IAR FOR MSP430:https://url.zeruns.tech/yYi1q 密码:egkb
烧录软件 SF_BSL430:https://url.zeruns.tech/p0bHz 密码:x7n2

例程源码:
#include "io430.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用看门狗定时器

    P3DIR |= BIT1 | BIT2 | BIT3; // set P3.1, P3.2 and P3.3 as output
    P3OUT &= ~(BIT1 | BIT2 | BIT3); // clear P3.1, P3.2 and P3.3

    while (1)   // 循环执行
    {
        P3OUT ^= BIT1; // toggle P3.1
        __delay_cycles(100000); // delay 100ms
        P3OUT ^= BIT2; // toggle P3.2
        __delay_cycles(100000); // delay
        P3OUT ^= BIT3; // toggle P3.3
        __delay_cycles(100000); // delay
    }
}

元器件购买地址:
贴片电阻电容样品本:https://s.click.taobao.com/JLq45Iu
2.54间距排针:https://u.jd.com/qqUORqb

原理图:

PCB图:

推荐阅读

网友A:
挺好的,就是现在玩430的人不多了

网友:
如果能用这开发板做些有意思的东西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玩家队伍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资料好齐全啊。

网友:
手里面有好几块芯片没有用上,感谢您的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就是现在玩430的人不多了

确实不多,我也是因为要参加电赛就提前接触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多,我也是因为要参加电赛就提前接触一下

电赛。。。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额 这芯片的价格。。。还不如买 stm32 或者一堆国产32来的实际
我用 avr 的 atmega 片,虽然贵了点,但是能用 arduino 能少走很多弯路
esp32 和 8266 价格差不多,有wifi 资源还大。。。

网友B:
建个人博客网站挣钱不老哥

网友C:
分享的资料好全,只是msp430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个人博客网站挣钱不老哥

单纯个人博客肯定不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的资料好全,只是msp430用的人不多。

好像就一个低功耗卖点,性能就完全没优势,16位也落伍了,资源也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赛。。。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是电赛重点转向国产了,还是索性电赛被啥代替掉了?

网友(2023-09-03):
感谢楼主的分享,只是不知道通过这些资料能否把MSP430G2553这个单片机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