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整理房间拆个06年的手机座充

楼主(2023-05-02):
这是上高二时从父亲手里淘汰给我的第一台手机,我用了一年,上大学就换新手机了。这手机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今天整理房间翻出来了一个座充和电池,老早就想拆来看看里面是什么高级的东西;拆之前一直认为是很复杂的电路板,至少比四海通万能充要高级吧,毕竟当年这么贵。
合体

正面

反面

心脏正面

心脏反面

板上就一个IC ST的358,不知道原理是啥。

网友A:
老款手机座充,LM358+431电路,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充电还算精准。

网友:
是有点古老了,虽是分立元件,电流小,效能低些,那时也就这技术,还算是可靠!

网友B:
拆开后是不是大失所望

网友:
三星电池座充

网友C:
十几年的东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手机座充,LM358+431电路,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充电还算精准。

请问有类似的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后是不是大失所望

略微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的东西了吧

小二十年了

网友:
三星座充比这做工用料好不少

网友D:
山寨机充电器?

网友:
自制一个LED台灯,把这改成供电板应该可行。

网友:
当时能配座充的手机不便宜

网友:
这充电座以前很多的,还要把电池拨下来充电的,充电电路简单,以前10块钱1个

网友E:
那时候的手机数据线五花八门,坏了都不好配

网友:
没看到稳压管,两个三腿的原件其中一个应该是431了。

网友F:
431清清楚楚摆在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清清楚楚摆在这里的。

大神看得太仔细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机充电器?

当时华强北的山寨机还没火,大约是05年之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候的手机数据线五花八门,坏了都不好配

深受其害,一个直充插头30块,那年头才1000左右的月薪,但是那时的手机款式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好看极了,不像现在就一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