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问,两个单片机能单线控制吗

楼主(2023-05-02):
问下各位大神,A单片机负责按键识别以及数码管显示,B单片机负责控制信号输出,A.B两个单片机只用3根线,即电源+ 电源-控制信号,有这样的控制方法吗

网友A:
好像B只需要接收信号,那样的话,UART通讯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有等电位即可设置和判断信号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B只需要接收信号,那样的话,UART通讯不就行了?

额,这样啊,这个是在洗脚盆上看到的,控制板和按键板上的芯片字都擦掉了,怀疑两个都是单片机,

网友B:
AB之间各干各的,不用通讯就能三根线搞定,要通讯的话,还要加线,加个I2C 或 UART 就搞 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之间各干各的,不用通讯就能三根线搞定,要通讯的话,还要加线,加个I2C 或 UART 就搞 定。。 ...

不明白为啥要用两个,难道一个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为啥要用两个,难道一个不行吗

a只处理事件,将结果传给b。可以用串口。
a用tx  b用rx。就像串口gps模块。
互转数据得至少2根

网友:
洗JAPAN上的按键和显示是一个通用芯片,好你是TS1688之类的

网友:
可消防二总线看看

网友:
可以电力线载波的 比如浴霸控制 就两条线 包含了 供电 和通讯

网友:
不是有单总线吗?就象18B20这样控制。

网友:
何止三线,就两根线就可以了,平时当传输电源,有数据传输数据,还可以双向数据 发送和接收,

网友:
“控制”是指?如是送一个信号给A、B
简单方法,长脉冲控制A,短脉冲控制B。

网友:
如果单向通讯的,就直接使用电源就行了。我之前做过

网友:
楼主:A单片机负责按键识别以及数码管显示,B单片机负责控制信号输出

===A, 单片机用 STC8H8K64U-45MHz-TSSOP20, LQFP32/LQFP48 实现
===B, 单片机用 STC8H1K08-36MHz-TSSOP20 实现

STC8H8K64U-Txd    串口通知 Rxd-STC8H1K08  输出控制信号,只需要1条线, 就这么简单
===这条线还可以模拟一个单线的协议

网友:
左边单片机模块为一个光源控制,右边模块是一个主控制器,发于发命令(通过电源正极 和 负极 传输数据,只能单向通讯)

网友:
可以,用spi, 速度快点。SPI有单线双向通信方式

网友:
可以看看 onewire协议
问题是有这个必要么?
用2个单片机控制 还不如用扩展io
74hc595 通过spi控制数码管 或者tm1650 i2c控制数码管
输入如果就是普通的按键,就用74hc165 扩展输入
上面的芯片都是2-3毛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