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奥SENTO TU-302收音头拆解

楼主(2023-05-02):
这是2022.04.10买的收音头,当时只是好奇就买回来研究,回来拆开发现线路板很小,外壳又大。

拆掉上盖

里面很简单

收音是旋转电位器搜台,以前没有见过

芯片是索尼CXA1538

面板显示屏

试机调频收音正常,声音清晰。只不过搜台的电位器很容易坏,几天就坏掉一个,后来不怎么玩了。

网友:
收音机都这样,板小壳大

网友:
又是一个大块头收音机。

网友:
那个时候我用木头做过类似大的壳。把收音机装进去。

网友:
外壳空间强大,可以DIY。

网友:
这个看着比另一个高级

网友:
可以做小一点的

网友:
很一般的东西,除了外壳好看,别的真的不行。

网友:
起码还是大法芯片

网友:
大有发展空间。

网友:
怎么看着有点受骗的感觉

网友:
低端收音头,玩玩而已。

网友:
用料不错,电容可以,谢谢楼主

网友:
这玩意儿没有多大意思的

网友A:
这个和上面那个诗什么的哪个效果好?

网友:
好家伙,这空间真是大

网友:
这比宇宙空间还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上面那个诗什么的哪个效果好?

这台电位器老坏,收音沙沙声大,去年已经卖掉了。诗华那台FM声音好,AM部分好像坏掉,收不到台。

网友:
变压器供电,空间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