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巨大,把K2P的5G天线换了5.8G双极化天线

楼主(2023-05-02):
5.8G平板天线是从坏的UBNT里折下来的,自带IPX座子。在无线电通信中,UBNT通常指Ubiquiti Networks的AirMax系列产品中的一种天线。Ubiquiti AirMax AM-5G16天线采用双极化设计,支持5.1-5.9GHz频段,天线增益为16dBi,具有较高的信号增强能力。

各位前辈,隔壁论坛爆料说将K2P的5G天线换成了5.8G双极化天线,信号由原来的-71提升到了显示信号为-64,5G信号由1个格变成了3格。不知道这是不是撞大运,因为外接天线需要具有与路由器无线模块匹配的频段和增益,否则可能会影响无线信号的稳定性和性能。

ChatGPT人工智能给我的建议是:双极化5.8G天线一般有两根线,分别对应天线的两个极性,通常为黑色和白色或者红色和黄色。如果您想要外接双极化5.8G天线到斐讯K2路由器上,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确认路由器天线接口的类型,斐讯K2路由器天线接口一般为RP-SMA接口,需要找到相应的RP-SMA转接头。
2. 将RP-SMA转接头插入到路由器的天线接口上,注意要插入到标有"ANT"的接口上。
3. 将双极化5.8G天线的两根线分别插入到RP-SMA转接头的两个接口中。通常,黑色或红色的线对应垂直极化,白色或黄色的线对应水平极化。
4. 完成连接后,调整天线的方向和位置,以获得最佳的信号强度和覆盖范围。

我理解双极化天线的两根线实际上是接入路由器的一根天线,只是有一个接地,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我们不懂,你还是继续问ChatGP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懂,你还是继续问ChatGPT吧

谢谢前辈您的善意提醒,我问了人工智能,发现我错了,回答如下:

双极化天线通常有两根线,分别代表水平和垂直极化方向。对于一根天线的路由器或无线设备,可以通过使用双极化天线来增强其信号质量和稳定性。

在使用双极化天线时,通常将双极化天线的两根线分别插入到路由器或无线设备的两个天线接口上。其中,一根线连接到设备的主天线接口,另一根线连接到设备的辅助天线接口,这个接口通常是设备的天线接口旁边带有一个接地标志的接口。

通过使用双极化天线,可以增强设备的接收和发送能力,提高信号的覆盖范围和稳定性,特别是在高噪声和多径干扰环境中。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双极化天线时,天线的方向和位置对信号质量和覆盖范围也有重要影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貌似,我也没错,它也提到了接地标志的接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您的善意提醒,我问了人工智能,发现我错了,回答如下:

双极化天线通常有两根线,分别代表水平 ...

人工智能早晚有一天得翻天,现在一点都不谦虚了

我截图了

网友B:
这种天线是有方向性的,牺牲了方向性来提升信号强度,在家里使用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C:
我感觉以后有问题问ChatGPT就行了,它不会不耐烦,真的是个好东西,要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以后有问题问ChatGPT就行了,它不会不耐烦,真的是个好东西,要学习下
...

它有时从逻辑上看,一切通顺,实际胡说八道,只供参考

网友:
这种定向天线家里用应该不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有时从逻辑上看,一切通顺,实际胡说八道,只供参考

比起数码之家的一些人的回帖,表现已经够可以了

网友:
这么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线是有方向性的,牺牲了方向性来提升信号强度,在家里使用效果不一定好。 ...

可能装修未布置网线,无线mesh的时候,双极化平板天线,还有点益处

网友D:
K2P改成这样的平板天线去蹭W效果杠杠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P改成这样的平板天线去蹭W效果杠杠地。

家家都上网,一般不需要

估计自己是中国移动,想弄个联通电信玩玩,才去试试,开开荤

网友:
ChatGPT,在哪进入?怎么使用?

网友:
远距离点对点 传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效果不错,体积太大。有特殊用途的,刚好

网友:
这种天线 只能是单向的

网友:
还是问AI吧,它懂得多

网友:
改这种天线除了蹭网真没啥用,曾经心血来潮也改过,正常上网反而需要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