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P8H61主板升级小记

楼主(2023-05-02):
        去年闵工又送我一块主板,看着挺新的。但是没有CPU,于是我咨询,他说不知道好坏,凭感觉应该是好的,最近觉得应该把那套机子装起来,年初,我曾经用G630成功点亮这款主板,最近在某鱼上给朋友买了一套H61主板,当时卖家给的CPU是I3  3240.考虑到朋友给的预算低,所以我把我去年花50块钱买的I3  2100装到那套板子上,成功点亮,那套机子整机使用还不错,用起来也挺快的。所以想把这块I3  3240用到闵工这块主板上。

       在装机之前,按照常规,先试一下主板能否识别这款CPU,于是我将这块3240装到华硕主板上,谁知道通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而且接显示器也没有信号。当时以为是内存条问题,更换了好几个内存条,故障依旧。当时还以为是主板有问题,于是先更换一下CPU,于是我拿出G620,成功点亮,说明主板是正常的。然后装回I3  3240故障依旧。于是带着疑惑去网上查询,查询得知,这款华硕的主板P8H61也算华硕里面的上等,网上查询的结果是主板BIOS版本的问题,于是进BIOS,发现原机的BIOS版本是0306,于是刚好网上有这款机子进官网刷新BIOS的链接,于是轻松进入华硕官网,根据提示找到这款主板支持I3  3240的BIOS版本是4306.于是果断下载,但是咱们有弄过这事情,而且软件不是太懂,怎么办?尝试吧,3月份曾经试着升级过映泰的H61,当时那个板子也是只能支持英特尔G系列CPU,不支持英特尔酷睿系列CPU,当时那款机子已经把G630装进去了,怕升级了无法使用,板子坏了,当时那款机子已经准备卖给用户了,所以不敢贸然试机,但是学会了升级BIOS的方法。今天就按 那个办法升级BIOS。最后成功升级,完美点亮,组装成功、

网上点评这款主板算是华硕H61里面最好的,而且还是大板

信心满满的把3240装上

准备用的散热器,原计划想用双铜管的彩色风扇散热器,但是考虑到现在用户都不想多花钱,所以就能省就省

这个散热器算是低配版的

已经装在主板上了,这么豪华的主板竟然配了这么一款低端的散热器,可惜了

刷新BIOS后出现的logo

这个提示咱看不懂,但是咱有微信上的扫一扫翻译,知道大概意思,这是刷新BIOS时的提示

BIOS版本成功由原来的0306升级到4306,这是装上3240看到的BIOS

准备组装,还好闵工当时送我的时候,这个板子还给了我挡板

废品站花60块钱买了一个旧电脑,当时这个旧电脑里面的板子是华硕的G41,那个板子用的是奔腾的E6500,2G 内存,500G硬盘,而且还是好的,后来把那套板子卖给我另外一个朋友60块钱。先回本再说,当时也就是想买一个机箱,旧主板买了,这个机箱刚好组装H61

成功组装完成

散热器欢快的转着

挡板挺新的

成功安装系统

成功显示3240  四线程

由于压缩成本,这台机子用的固态也是二手,毕竟来我这儿的人都是想拾便宜,用的配件太好,他们也不舍得花钱,进系统19秒,这个主机也是双硬盘,我组装的电脑一般都是双硬盘

这款主机机箱还不错,挺新的

end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家,对于经常维修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机,用那种编程器比较好,主要就是给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机写一下程序啥的

网友:
太便宜的不是好事,说不定后面不断的售后,贪便宜的都是这个心态...

网友:
那时候技嘉的h61用料最足

网友:
废话一堆而已还有啥新意

网友:
性能提升的基础保障运行的稳定

网友:
看你是只想省票子,还是要稳定性。

网友:
整体配置不错,日常用够了

网友:
保障运行的稳定

网友A:
系统换win10,比7好用。我的G41,Q9400+SSD+8G用了win10后就不想用7了。

网友:
这种BIOS升级没技术含量。看着标题以为是魔改支技22NM,,,。。再魔改一下玩NV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换win10,比7好用。我的G41,Q9400+SSD+8G用了win10后就不想用7了。

G41主板不支持AHCI,,SATA又是2.0,,SSD性能约束太大了

网友:
diy就是这样一步步开始学习的

网友C:
我还有两个H61+G1610,也想升级i3 3240了。

网友:
今年3月在本地90元买了套华硕6630电脑及显示器,主板P8H61小板,G645的CPU,一条内存条损坏,去之正常。上周也用3240代换了一下,能够正常点亮运行。这个机器电源有电压115/230v选择开关,机箱背后上部多了一排插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主板不支持AHCI,,SATA又是2.0,,SSD性能约束太大了

说的是,但SSD比机械盘快多了,买个二线品牌用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两个H61+G1610,也想升级i3 3240了。

升级i3 3240也叫升级啊,升级后还是淘汰的,,3240马家包邮也是25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级i3 3240也叫升级啊,升级后还是淘汰的,,3240马家包邮也是25左右

那H61+G1610+8G+240G+500G怎么升级合理一些?不打游戏,普通上网办公。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能无cpu刷bios,科技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H61+G1610+8G+240G+500G怎么升级合理一些?不打游戏,普通上网办公。

找个H110或B150之类的纸板,小黄鱼几十块能蹲到。

升级bios后再去找个8100或7500之类的CPU。

基本也就能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