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东强ORITRON HT238C音响带收音拆解

楼主(2023-05-02):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功放机,带收音功能,预设多种音色模式。功放芯片是LM4766T,相信是正品。
功放机外观还行,没有缺件

150W功率有点高,LM4766T好像功率没这么大

150w变压器

收音板

好像是2个日立芯片

PT2389音效芯片

国半LM4766T,散热片挺大

前面板14个按键坏了,换掉按键后功放机一切正常

AUX接电脑,功放机播放歌曲,中音低音声音都不错

收音部分FM收音很清楚,和手机收音差不多,几乎没有杂音,中波收不到台。

平时都是当功放机使用,听歌听多了就听FM收音,挺满意的。

网友:
外壳有点沧桑呀.....

网友:
住平房小院和别墅的可以用功放听歌,现在住楼房的不能开功放机。

网友:
改装加一个蓝牙、U盘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古老的好货

网友:
做工用料非常足

网友:
荧光显示屏看着舒服!

网友:
小牛不错,4766是200-400元多媒体的功放,还可以吧

网友:
虽然外观看着有年代感了,但里面的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挺不错的家庭音响。

网友:
VFD屏不错,强东牌音响第一次听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中规中矩的,我家还收藏着两台东强的DVD机,型号不同,一台普通,另一台稍微高级些。

网友:
国产里算是好货了

网友:
老货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有些老功放确实用料实在,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这机子带的什么音箱呢,原装的还是后配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难道原来是代工厂来的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比较有年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老功放确实用料实在,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这机子带的什么音箱呢,原装的还是后配的? ...

我拿到时就单主机,没有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