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电脑键盘,啥单片机能识别发来的信号?

楼主(2023-05-02):
如题,网上搜索了一番,信息很少很少,有啥简单易用的?

就是,usb普通键盘,最好是无线的

补充:意思是  单片机接收普通键盘的按键信息并处理

网友:
如果是USB键盘,需要用带usb host接口的单片机,
如果是PS-2键盘,好像普通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表达有些含糊,导致搜不到想要的资料。

你是想 “单片机模拟成为一个键盘,向电脑输出字符“ 还是 ”单片机接收普通键盘的按键信息并处理“?

前者 有很多资料   https://www.51zxw.net/TechArticleDetails.aspx?id=1183

后者没必要,单片机自己有按键和编码器等,一般不用USB键盘。或者智能手机蓝牙连接单片机也就能输入各种信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DAxMTE5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达有些含糊,导致搜不到想要的资料。

你是想 “单片机模拟成为一个键盘,向电脑输出字符“ 还是 ” ...

单片机接收普通键盘的按键信息并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接收普通键盘的按键信息并处理

用一个带USB HOST接口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带USB HOST接口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只是用带usb host的单片机也不能实现接上usb键盘接收字符或是输入,软件上要实现usb-keyboard解析,网上有专门的文档,在usb1.1协议族里面好像有说明。试试搜一下开源的例子。自己实现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