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黄果树瀑布风光 8K超高清测试短片

楼主(2023-05-03):
搬运一个测试片段,如果能流畅播放基本也就不用考虑升级了。

点击链接查看 [ 8K 航拍 贵州 黄果树瀑布.mp4 ]

实在卡成ppt的可以B站对比下流畅度。不过B站压缩得厉害,即使选1080并且在1080显示器播放,和上面这个真8K可谓云泥之别

【8K】8K航拍贵州黄果树瀑布_哔哩哔哩_bilibili    (不买会员最高可选1080)

网友:
R7 1700 RX580用PotPlaye播放有点小卡

网友:
下载试试,看看我的电脑卡不卡

网友:
5700G核显成功硬解播放8k,在2k显示器下还是明显比1080p好不少,讲道理这码率还是比较低

网友:
1050ti加32g内存加洋垃圾双cpu e52695挂了,你们用的什么播放器

网友:
2400G表示卡成了动画片。

网友:
potplayer播放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在我的办公电脑上和PPT的效果一样

网友A:
看来我的电脑要升级了

网友:
Thinkpad T460软解播放正常。

网友:
r5 3600  rx580 16g内存 ,PowerDvD 播放很清晰流畅,但文件信息显示是1920×1080,QQ影音直接打不开,win10自带的播放器打不开,提示要下载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电脑要升级了

总算找到理由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8K视频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载来看试试

网友:
用 i7-3770 + GTX1650 ,感觉像是看动画片,一卡一卡的。

网友:
看完觉得需要换电脑了

网友:
5600G用PotPlaye播放,很流畅啊,虽然我的显示器连1080P也没有的
自带windows media player 有音无图
自带电影和电视要下插件7$,关闭后有音无图,
自带媒体播放器有音无图
MPC_BE能播,一段一段卡,风扇加速
MPV-EASY player 能播
射手影音,有音无图,
腾讯视频,刚开始有点花,有点卡,风扇加速

网友:
1分25秒长度,下下来看看

网友:
QQPlayer,GTX1080卡成狗,雪花,显卡风扇呼呼叫

网友:
I5 6500 1060 播放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