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图,开卡成功后还是不认盘?求推荐固件。PSA1-XV151 V2.02

楼主(2023-05-03):
如图。开卡成功后还是不认盘。有人知道原因么,或者推荐一个固件。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祝早日成功。

网友:
祝早日成功。

网友:
马牌主控只有个别几个颗粒可以开卡,其他都不行。

网友A:
1开卡成功有没有图?
2不识别是用转接线连接USB接口看的还是直接用SATA口?
3如果连接usb有提示音就去磁盘管理看看有没有?可能是量产工具没有对磁盘初始化,

网友:
确认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开卡成功有没有图?
2不识别是用转接线连接USB接口看的还是直接用SATA口?
3如果连接usb有提示音就去磁盘 ...

我觉得你说得对

网友:
看到那个大大的M就不要想了,你开不出来的

网友(2023-08-26):
黑片,换了吧,现在SSD不值钱了

网友:
成功有没有图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一直开不出来

网友(2023-11-14):
会不会是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马不好整

网友:
我有固件,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开你这个颗粒的

网友:
工具不对吧

网友(2023-12-14):
啥主控啊 图看不清啊

网友:
要找对刷固件的工具,和正确的固件。先查看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再看闪存颗粒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马牌的不好开,芯片又是山寨的更不好开

网友(2024-01-29):
马牌工具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