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五菱/航盛HSAE HS-T0207车载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5-03):
最近几年收藏几台车机,有空就拆开看看。这台是航盛2009年生产的,五菱车上用的,体积小。

正面

尾部接线

拆开前面板

拆开上盖

国产7640芯片

国产7343

功放是意法TDA2004R

调感近照

测试功能正常,FM能收几个台,只是杂音有点大,绿色液晶屏也挺好看的

AUX能用,只是车机功率太小,不经常用

网友A:
看这板子,不像是车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板子,不像是车规产品

标准单定车机,但是内部做工的确不咋地,柳微车当年是有个响就够用,别指望能配多好的车机

网友:
有些地方都生锈了。

网友:
当年也烧过,后来都送人了

网友:
当年录音机的配置,只是改成了调感,唯一像车机的地方

网友:
看着不咋地。

网友:
单收音机,基本没啥用途了。

网友:
单收音机,电路还不错,典型的调感调谐电路。

网友:
如果有听收音机爱好,用用不行,否则大多就是积灰

网友:
车机淘汰的太多了

网友:
有台同款,闲置后通电无反应了,跟其他大厂CD机差远了

网友:
02左右买过一个先锋的车机不错,有卡带和收音,24V的,还特意买了个24V变压器用。这玩意用了10来年,后来搬家的时候扔了。

网友:
09年还有这种纯机械调台的车载收音机,不常见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五菱小货车的

网友:
电感调谐的收音,早期车机上的收音标配
感慨下技术的进步和岁月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