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桌面热风机简直是玩具般的存在。

楼主(2023-05-03):
『X折腾』拆修桌面热风机简直是玩具般的存在。

同事要,刚好返利高价格低

放在桌面上也刚好够吹

为了加长220V电源线,拆开看看

就这个电路板,整流桥

发热丝,有个风扇吹出来

也有保护装置

经检测,是风扇挂了

固定风扇的玩意挺有个性,非标定制的吧,所以就用了两根

哦当时是为了加长220V电源线才拆机,接了一根线,烙铁烫锡

装好测试,350瓦,小风扇吹出来刚好暖暖的

某天不转了,经检测,风扇挂

挂了之后温度过高,温度保险断路

串联发热丝,出来的10V左右,驱动风扇转,风扇是有刷电机

这种电机还不好搞

找了一个12V的无刷风扇

刚好可以装

风扇还是铜轴的,保养后可以正常使用

直接接风扇,风速不高,因为电压太低了,后来并联了一个15V的电容,风扇正常使用,热风也暖暖的

终于,拆开坏风扇电机

电机绕组很好看

原来是碳刷折了

最终还是用12V无刷风扇解决。。

又能愉快的度过冬天了。

网友:
看结构与电吹风有一比。

网友:
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了,现在风扇都用无刷的了。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电线那么接缠上胶带后会有一个大疙瘩

网友:
感觉现在这种风扇电机多了,上次拆个小风扇也是这种电机,记得之前一般都是像CPU风扇那种无刷的

网友:
是外壳异型的电吹风。

网友:
这样的桌面热风机,我在抽奖活动中得了一个,的确似个玩具。幸亏你的工具和备件齐全,完美修复。

网友:
看来还不能冷热转换呀丶

网友:
小作坊作品,有刷电机成本比无刷电机低很多的

网友:
放桌面挺方便

网友:
淘特小鸡我换了2个,吃灰两年了

网友:
智商玩具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电吹风吗

网友:
就是把吹头发的电吹风电机换成了电脑散热风扇!

网友:
能用就是好东西。

网友:
很好了,起码有发热丝。

网友:
不着火就行……

网友:
这么小的风扇能有多大的风

网友:
低速低风量型吹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