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劳动节结束了,才开工。我的数控电源

楼主(2023-05-03):
一把美工刀对付起来还挺费劲

网友A:
两个大接线柱,可调电源?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大作

网友:
飞毛腿遥控器

网友:
青岛没治了?

网友:
看面板,应该是可调电源。

网友B:
盒子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接线柱,可调电源?

哈哈,没错,一直没动工,烂尾了

楼主:
不是没治,是睿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也太大了吧

哈哈,我这都是大平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712

哈哈,那是蜗居

网友D:
大壳子电源的成本就低下来了,小体积高电压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壳子电源的成本就低下来了,小体积高电压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比较少!

我用变压器的

网友E:
拉丝铝合金壳 更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丝铝合金壳 更高级

哈哈,加工不动那玩意

网友:
这壳子不错,里面随便塞

网友:
盒子大了一点

网友:
外壳不错,期待完工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