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趁劳动节换一个“挑插线板”的86插座面板拆开修后还能用

楼主(2023-05-03):
家里的一个86插座面板,
已不记得从啥时候开始挑插线板(三脚插头),
有的插上能正常使用,有的插上后插线板的指示灯不亮。
以为杂版插线板的插头不规范,也不常用,一直懒得拆换。
劳动节宅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把面板换了,拆开看看。
1.安全门碎了

2.这就是挑插头的原因。

3.我觉得铜片还是有厚度的也是硬硬的。接线螺丝是铁的

还是先别扔吧,
去掉三孔的安全门,
调整一下使铜片形状“还原”,装起来。
吃灰吧,万一有机会还能应个急呢
全身像就不拍了。
完。

网友:
用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
这种螺丝容易锁不紧~

网友:
用料还可以,家里没有小孩去掉挡板也没事

网友A:
弹性不太行才会这样吧

网友:
安全门有时会卡住插头,我都把安全门弄扔了。

网友B:
这塑料碎成这样,估计材质不太好吧

网友:
质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塑料碎成这样,估计材质不太好吧

只有安全门的塑料才碎了,他塑料用钳子还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不太行才会这样吧

平常这个插座一直插着一个电风扇,那个碎片乘虚而入……

网友:
落后的铆接工艺和接线端子,铜片变形接触不良。5块钱都有很多比他好的,

网友:
老货用料看着还可以,建议左边2相的簧片也紧一下,尽量两边开口间距一致。

网友:
时间长了,塑料脆了,换个公牛的,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这个插座一直插着一个电风扇,那个碎片乘虚而入……

趁虚而入,笑死

网友:
淘宝红包用用,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C:
最新款的1-2元可以红包薅羊毛的,感觉比这个好,起码是新国标,运气好可以买到牌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款的1-2元可以红包薅羊毛的,感觉比这个好,起码是新国标,运气好可以买到牌子货 ...

新买的已装上用使用中,这个是换下来滴没扔而已

网友:
铆接的,留着吃灰吧,或许铜片还用得上

网友:
铜片厚度可以看颜色弹性差点维修一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