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500TM多媒体音箱拆解

楼主(2023-05-03):
没发现有拆这个音箱的,矿坛掏了个 拆开看看

主要也没啥好东西,和R1800应该是用的一个板子

补充一下有坛友咨询价格   90包邮  隔壁论坛的     老板不知从哪个学校拆来一批   原来是教室用的   就一对音箱音频线没有   电源线都剪了的    不过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能响就不错了      不用纠结4558和5532了     这音箱可能因为原来设计是会议教学用所以没有高低音调节但是有MIC音量调节     另外就是开机冲击声有点大   请教下有办法解决吗

NE5532

TDA2030A

网友A:
感觉就音响类里面很多都要求正负电压,其他地方比较少见到有负电压

网友:
这款居然还有一个话筒输入插孔可以唱歌的。

网友B:
居然不是4558,而是5532。

网友:
当年漫步者音箱也算是国产品牌了,做工还可以。

网友:
漫步者用2030做的效果算好的。

网友:
竟然用了5532运放。

网友:
做工还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漫步者的音箱效果不错,就是变压器太重,容易发热

网友:
别说这个做工还真不错,价格在那儿呢

网友:
前级还用上了5532,居然不是4558!

网友:
当年质量最好的音箱之一,现在买都不便宜。请问多少米淘的?

网友C:
确实,用5532的运放确实不多见,有可能是上家磨机了

网友:
音箱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用5532的运放确实不多见,有可能是上家磨机了

不大可能,磨机的话就换个运放?至少也要把那些电容换掉,还有换大功率环牛啊

网友:
2.0书架箱,主打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4558,而是5532。

可能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打不同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音响类里面很多都要求正负电压,其他地方比较少见到有负电压 ...

这样有零电压点不会对扬声器造成伤害

网友:
我还有一对润宝轻骑兵在吃灰呢

网友:
最近坛子里拆各种型音箱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