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ZVS煮泡面

楼主(2023-05-03):
早上起来起的有点晚没吃东西感觉有点饿,到处转悠,发现厨房有一桶泡面,但我们家是那种老式的电炉丝的灶热的太慢了于是跑回工作台看到ZVS,重新绕了个线圈拿来烧开水感觉还不错,又挺快的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接了一盆凉水直接拿来当电磁炉用(就是有点费电红色是电压白色是电流)     这里再发一个预告,本人手里还有一台电源没有改装成色也不错等我攒点钱把他也改了之后两台并在一起用60伏100安的电流串在一起用的话那就是120伏50安的电流,6000瓦的功率这玩意儿功率再大也绝对顶得住

网友A:
功率也不是很大吧,1KW的样子,电炉丝可能还大点

网友:
这是玩饿了利用技术实现温饱问题啊,玩出了新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不是很大吧,1KW的样子,电炉丝可能还大点

你可以想想呀,现在23伏左右的电压就40安的电流,这个电源的极限是3000瓦,如果把它的电压提到60伏,你想想电流要用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不是很大吧,1KW的样子,电炉丝可能还大点

生命在于折腾...

0-0-0-0-0-0-0-0-0-0-0

网友:
这是玩出了新高度了。

网友:
这个厉害,简单实用。

网友B:
想起了以前数码之家老站有个会员用热风枪来烧烤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以前数码之家老站有个会员用热风枪来烧烤吃。

真棒,那个岂不是更费电?

网友: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电源功率大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确实费电,不是有点

网友C:
功率才1000W多点,还不如电水壶费电。不过这么大的电流,用起来,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才1000W多点,还不如电水壶费电。不过这么大的电流,用起来,注意安全。 ...

嘿嘿,谢谢,因为水不多,我怕烧过头,所以电压调的比较低,你可以算算,如果我直接满功率输出呢?这块电源是60伏50安的,如果我调到60伏,50安的电流不轻轻松松,但还是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安全的

网友:
想不到,这东西能解决温饱的问题。

网友D:
不错不错,我还以为直接扔到水里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我还以为直接扔到水里面加热

直接扔进去煮出来的面太绵了

网友:
     不错,玩出新花样,电源自己改的吗,工作稳定吗?

网友:
应该是电磁炉的原理,非常有创意

网友:
开宝马拉砖头,一满车不够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