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20V点焊机板改5V法拉电容供电

楼主(2023-05-03):
9-20V点焊机控制板这样改成两串或3串法拉电容供电。一种是板上的12V控制电路切断改成5V升压板升到12V给板上控制电路供电,另一种办法是,直接法拉电容接一个5V到12V升压板给点焊机供电,正极笔直接接到电容正极上。经过测试可以用。点焊效果比铅酸电瓶和动力锂电池好很多。

数码管附近的电路全是有电容边上的这个二级管从总正极输入的来的电压。

第一种改2串或3串法拉电容供电方法,切断板上控制电路12V供电改成5V升12V板供电。

第二种改供电方法直接升压板给点焊机供电,笔直接接法拉电容正极。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办,没有示波器用指针表找脉冲吧.

网友:
3000F的电容劲更大。。所以还是研究一下怎么设置合适。

网友A:
左下角大电感是升压用的?

网友:
这个厂家说要4-6个拉法电容才能工作,改成5伏怎么自动触发点焊是要好好模索。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估计好改,可能有些什么地方没改到

网友:
这个从新买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大电感是升压用的?

这个不是电感,是小喇叭蜂鸣器。没有电感,图1标黄点的是总输入12V经过一个二级管到后边的大电容和一个小三级管78L05给下面指示灯附近的电路供电,光耦4脚是总输入正级相连的。其它地放没有和总12Vl输入相连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电感,是小喇叭蜂鸣器。没有电感,图1标黄点的是总输入12V经过一个二级管到后边的大电容和一个小 ...

看电路貌似是直接通过光耦驱动的MOS?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控制板吧,没有看到电容在哪里

网友B:
那个光耦M0S驱动,应该还有一条丛输出负极到MCU的触发线路,那条线上可能有分压电阻,下拉电阻,调整一下,到MCU的电压怎么也得3V以上

网友:
还有,你改电容的话,触发最好改成光耦隔离的,最少触发脚也得加TVS保护一下

网友:
跑电路看看再改,两个法拉电容的电压还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光耦M0S驱动,应该还有一条丛输出负极到MCU的触发线路,那条线上可能有分压电阻,下拉电阻,调整一下, ...

光耦的第三脚并连着2个电阻,一个电阻通向MOS管,一个电阻连着地。4脚之前连着12V输入现在改成5V到12V升压板输出

网友C:
关注下,改好了吗。我也有个目前用的电池,感觉不够给力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借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下,改好了吗。我也有个目前用的电池,感觉不够给力

等新买的电容到了再试试,也许是这旧电源不行了,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新买的电容到了再试试,也许是这旧电源不行了,带不起来,

好啊,改好分享下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