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广西广电创维HC2910光纤机顶盒

楼主(2023-05-03):
广西广电现在将HFC同轴升级成EPON全光传输了,机顶盒是创维HC2910万兆光纤版,电视和网络用不同的光纤传输,拆开看看

整机

掀起盖头来,5G wifi原来是空的,难怪只有2.4G的wifi

拆掉屏蔽罩,看看网络部分来自湾湾省的螃蟹芯片

背面很干净

应该是安卓+路由拼成的一体机,安卓散热片就不拆了,系统可以看到是HIB798MV200H的芯片,应该是高安的

网友:
智障的运营商定制机顶盒光猫一体机

网友:
俺这里还要插卡才能看

网友:
这下好,又要开墙破壁了,估计会骂死

网友:
集光猫、路由、电视盒于一体

网友:
电解电容既有贴片又有直插,好怪

网友:
第一次见光纤机顶盒

网友:
技术先进了,产品质量也提升了。

网友:
感觉广电的设备好别扭啊

网友:
广电有线电视还收费吗?  还有那个成本不足99元的,独家垄断卖1299元的破机顶还能用吗

网友:
机顶盒Hi3798 方案

网友:
“光猫+路由器+WiFi+TV” 的“融合怪”,看起来很美好,但用上一年半载,哪怕有一个“功能模块”挂了,整个都 GG 了

网友:
里面还是两套独立的结构,看直播不是走的ip通道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一根光纤波分的形式实现

网友:
又要拼参数吗?单独用光纤?电视频道短时间能上4k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光纤机顶盒

网友:
这个集成光猫,路由器,电视盒子一体

网友:
快20年没用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