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正式组装m.2移动固态硬盘:牛本ITGZ硬盘盒+致态tiplus5000 SSD

楼主(2023-05-03):
首先求助个问题,适合这个盘的收纳包谁有推荐?找了好多都觉得大了,要求刚刚好即可,不需要太厚了,找到的最窄都要6厘米,带着太臃肿。
再说组装这个移动硬盘的原因,其实不是自己用的,之前给家里领导组装的是2T的机械硬盘的移动硬盘(叠瓦),随着时代的进步,

机械移动硬盘略显太重,有时候出去办事拿着不方便,而且机械硬盘最怕移动,万一不小心磕了碰了,数据就拜拜了。虽说都有备份,但还是很麻烦。
于是,趁着固态硬盘价格低,组装一个。
首先三要素登场:

1、硬盘本体361元

致态tiplus5000,其实配这个盒子有点亏,发挥不出威力,但就支持长存,原则上只用晶圆厂的只有品牌,自然只有长存可选,其他使用长存颗粒的小品牌不考虑。这个硬盘即使在缓外直写时候,也超过了硬盘盒的写入上限
2、ITGZ硬盘盒,55元

牛本,确实牛,好几个品牌都是他的,还有什么嘉翼
配送一根AC线和一根CC线。有人说这两根线质量很一般的可能不稳定,回头看看如果真不好再说换线的事
这个盒子是jms583的单协议主控,看网上所发热略大,单使用场景的拷贝量不大,影响应该不会太大,还有就是。
买ITGZ的原因还有个,就是首先排除了抽拉式硬盘盒,因为抽拉式的决定了颗粒级散热贴不可能很好的与外壳接触,散热会差一些。
主要使用场景也只是在usb3.2gen1下(以下简称USB3.0),速度本来就不会拉的很快,所以就它了,便宜嘛。

3、硬盘收纳盒,9元

没啥好说的,就是到手发现买大了,呵呵,先凑合
然后开始组装

首先打开盒子,就一个螺丝锁死盖子和硬盘

硬盘插上,这里要比电脑的m2口稍微用点力才好卡进去

贴上散热贴,主控一个,四个闪存贴了三个

装上上机能看到smart信息(读写数量是刚才直装电脑时候测试的)
由于电脑有USB3.2GEN1和GEN2口(以下就称为USB3.0和USB3.1),但目前很多电脑都没有USB3.1,于是
在电脑上两个模式都测一下
首先在USB3.1下测试

首先看下在AS SSD下的速度,基本在900多M,算是符合1000M的宣称吧

直接拷贝文件试试,一个40多G的镜像文件速度700多M,看来要损失一些性能,不能完全达到AS SSD测试速度。

后来试了下读出可以基本达到理论速度。

40多G文件拷贝完,温度43度,环境温度24度,也就是说温升19度,
那么当环境温度35度时,硬盘54度,应该问题不大。硬盘盒主控芯片看不到温度,这个不好讨论。
然后顺便说说JMS583温度问题,网上都在说温度高,比9210高,但我待机了一会儿,也写入了一定量数据,摸了硬盘盒的两面,特别是硬盘盒主控芯片那一面,温度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那些数据是在连续超大量写入时候得出的,其实实际使用根本不会遇到。

然后再USB3.0下测试

基本就是USB3.1的速度打个对折,甚至还低一些,不过这速度凑合了,在外面拷贝东西,本身一般也不会太多,这速度已经可以很快完事。

最后,装进收纳盒(确实太大了,哈哈,必须把线一起塞进去,才不会滑出来,看回头只有重新买一个算了)

最后说说几个问题:
1、JMS583确实没有正常弹出后非正常关机+1的情况

专门弹出观察了,没问题,这个8是之前产生的。

2、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我的电脑上,USB3.0的口子,直插和延长线插,甚至使用了HUB,速度几乎一致,供电无任何问题;
但在USB3.1的口子上,加了延长线就完全不行,不停出现识别又断开的声音,应该就是所谓供电不足,奇怪的是供电不足居然出现在USB3.1上(华硕主板,这是一个bug吗?)
然后我又把USB3.0的hub插在USB3.1的口子上,居然又能用,看来有可能是那根线的公口与USB3.1母口有点不太合拍?然后突然想了想,当时买延长线本身就买的是USB3.0的线,估计因为这个原因,硬盘要以USB3.1模式连接,因为线的问题导致握手不成功,而USBhub本身就是以USB3.0模式先握手电脑,再与硬盘以3.0握手,所以通过hub连接能成。回头专门买个USB3.1的线试试。

最后,拍拍硬盘盒的细节图,其实壳子做工还是蛮好的,铝合金的,边角倒角做的比较细腻,模子还是比较精细的,合上后缝隙较小。

拷贝二十分钟,看下硬盘43℃,外壳
36多

网友A:
致态不错.经常使用的话,移动用ssd没什么问题.静态存储的话,还是得机械硬盘来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态不错.经常使用的话,移动用ssd没什么问题.静态存储的话,还是得机械硬盘来的稳 ...

主要是外出带一些随身资料和拷贝
过段时间还得把重要文件拷到原来那个移动硬盘上。更重要的,家里电脑上也会放一份

网友B:
感觉速度不是传说中的很快

网友:
仓库用hdd,移动用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速度不是传说中的很快

受限太多,特别是高速usb的电脑设备对于很多公司来说都还没普及,硬盘盒还有20Gbps的,但买了没啥鸟用,没几个电脑跑得动,甚至很多单位去拷资料还是usb2.0的

网友C:
我担心这玩意丢数据,只敢用机械放数据

网友D:
这得多少资料拷贝啊,我的500G就从来没饱满过

网友E:
移动固态硬盘对拷数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得多少资料拷贝啊,我的500G就从来没饱满过

领导做景观设计的,方案都是用图说话,ps的psd源文件都比较大,素材那些都比较大。那天随便给她拿了个优盘用用,速度慢被批评教育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固态硬盘对拷数据方便

确实方便,主要看拷贝的电脑如何,好多还是usb2.0的,相当于用个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担心这玩意丢数据,只敢用机械放数据

机械硬盘一不小心磕一下,也丢数据,上一个移动硬盘就疑似这么报废的

网友:
不错不错,方便携带,传输文件速度还快!

网友:
小巧,携带方便

网友F:
体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体积大了点

收纳盒买大了,要重新买一个

网友:
现在的固态移动硬盘,使用的确比之前方便一些,至少不必小心翼翼的使用了。

网友G:
这么小巧的移动硬盘,价格也不错,听说要经常通电,要不然容易丢失数据,看来还是老实地用我的hdd移动硬盘了

网友:
4K速度比10年前的闪迪至尊 cz80 64gU盘也没翻几倍。达到接口瓶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巧的移动硬盘,价格也不错,听说要经常通电,要不然容易丢失数据,看来还是老实地用我的hdd移动硬盘 ...

没那么夸张,大品牌的颗粒,三五年不通电都不会丢失,有人做过老化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