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块钱的UPTIME灯泡,竟然也使用恒流方案了

楼主(2023-05-03):
科技真的是进步了,3块钱的灯泡,竟然也使用恒流方案了。史上最简单的恒流照明方案

网友A:
12W的3块钱买不到吧

网友B:
用功率计测测是否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功率计测测是否虚标。

实地测试9.5w功率虚标不严重。

网友C:
查了一下芯片的资料,外围的确只需要几个元件就可以搞定
发热会不会很厉害?

网友D:
现在的恒流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的恒流有屏闪,以前的 没有

网友:
这颗芯片牛啊,集成整流桥和开关管?降压型横流方案?哪里还有车啊?

网友:
能买到这么好的,有频闪尝试加滤波电容。我买的阳光照明3w都要5元,里面肯定是阻容,12元9w以前是开关恒流驱动板,后来缩水成功率管分压发热线性恒流。

网友:
高压非隔离,不安全。

网友E:
这电容竟然是跪着的

网友F:
元件不多,但功能实现了,感觉电容很快要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芯片的资料,外围的确只需要几个元件就可以搞定
发热会不会很厉害? ...

工作十分钟用手摸,感觉有点烫手,应该有五六十度吧。

网友G:
也就电感和电容没法集成进去了。

如果不在乎频闪的话,电容也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容竟然是跪着的

主要是为了跟灯板距离大一点吧,有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件不多,但功能实现了,感觉电容很快要挂。

这就要看厂家用的什么品牌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恒流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的恒流有屏闪,以前的 没有

用手机摄像头拍摄,没有发现屏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电感和电容没法集成进去了。

如果不在乎频闪的话,电容也能省。

就是,拆开都震惊了,全部提升到芯片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W的3块钱买不到吧

做活动的时候便宜,平时也就加一两块钱。

网友:
想不到这种结构啊。

网友:
越来越便宜了